[硬件] [d2550]ZTE中兴ct320魔改64位bios 包含 原机bios备份

楼主(2025-05-02):
前些天 朋友买了台双千兆的ct320 带4g d3条子 和8g msata固态

发现锁32位系统 发过来帮忙改以下

中兴ct320、ct321--d2550小主机使用2M的占美64位BIOS合成4M可用64位BIOS
这个帖子里附带有合成4m bin的方法 但需要在linux下dd操作 而且没有提供附件下载
那我们来自己弄下

飞线 备份出原机bios 发现中兴魔改的bios无法直接添加cpupei来实现原机bios64位
无奈只好刷占美bios
首先生成一个内容为全0xFF 2M大的文件
(可直接在Windows终端下操作)

# 生成 2MB 的 0xFF 填充文件
[byte[]] $blankBytes = [byte[]]::new(2MB) # 2MB = 2 * 1024 * 1024 字节
$blankBytes = $blankBytes.ForEach{ 0xFF } # 填充 0xFF
[System.IO.File]::WriteAllBytes("blank.bin", $blankBytes)

然后就将占美的2M BIOS
合成到空2M文件后端 组成4M 文件

# 合并 blank.bin 和 original.bin
$blankBytes = [System.IO.File]::ReadAllBytes("blank.bin")
$originalBytes = [System.IO.File]::ReadAllBytes("original.bin")
$combinedBytes = $blankBytes + $originalBytes[/align]
[System.IO.File]::WriteAllBytes("output.bin", $combinedBytes)

写入后成功开机

还顺手改了个铭瑄的bios 没测试网卡能不能用 只测试了正常启动
不过还是建议用占美的bios
改好的bios和备份bios在这

网友:
高手啊
感谢分享

网友:
这样都能改,高手啊。

网友A:
D2550这弱鸡装64位系统有啥意义?

二○二五年五月三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D2550这弱鸡装64位系统有啥意义?

为楼主点赞!!!
我估计还是比较适合刷OpenWRT
现在OpenWRT官方放弃32位的更新了
要玩新版本,还真需要楼主的手艺,为楼主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D2550这弱鸡装64位系统有啥意义?

双千兆的机子 拿来在200 300m网速下边跑软路由还是可以滴

网友B:
请教楼主:CH341下面的栅格架是你用来绝缘的吗?
bios引脚楼主能绣花针般的飞线,卖油翁真传到你家。佩服
CH341好像是单纯的转接板,不是电平转换器,请问是用的3.3v还是5v
这bios芯片是几伏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CH341下面的栅格架是你用来绝缘的吗?
bios引脚楼主能绣花针般的飞线,卖油翁真传到你家。佩 ...

我用CH341A写过3.3V和1.8V的FLASH,不过有人说有些1.8V耐压不行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CH341下面的栅格架是你用来绝缘的吗?
bios引脚楼主能绣花针般的飞线,卖油翁真传到你家。佩 ...

3.3v的 这个就是平时一大捆的跳线 sop8的挺好飞的 那个架子是这个机子机箱的侧板 拆下来正好架这里绝缘

网友:
技术高手,linux下操作,好多都不会过系统

网友:
技术高手,新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