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动车充气泵

楼主:
前几天多多买的,价格不贵十几元吧,以前电车放的是短的打气筒,坏的2个了,干脆买了个电动的,省事多了,充一次电能充好几次气了
外观,找的最便宜充电了也就12/3元吧,能用就行了,还要啥自行车呢

除了打气管短点没毛病,也就20cm左右吧

名牌

气压表,本打算买数显的看看价格,就买了指针的了,怎么也不是经常用

两节电池

电机

不全是塑料的

充电线是升压板子,用5v的充8.4v,充电电流5/600ma吧。

内部,两节电池的

网友A:
别连续使用,用会儿降会儿温,连杆活塞抗不了

网友:
看着不错还是金属齿轮

网友:
这玩意儿震动特别大,看到好几台这种情况; ,最好把螺丝重新加紧固胶

网友B:
电驴一年能打几次气?不怕放坏了dianc电池?

网友:
好用不好用呢?
楼主也不说一说。

网友:
义乌市匸米科技有限公司,第一次见到 匸 这个字。

网友:
讲的就是简单粗暴,就是打气有点难慢

网友:
能用就行,,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气泵耐用性堪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连续使用,用会儿降会儿温,连杆活塞抗不了

先前用短打气筒,应该是电动车打满也用不了一会

网友:
拼音:xì
掩藏。
第一次见这个字

网友:
补补气还是可以的。我的接气嘴的橡胶圈烂了。

网友C:
这个表能准吗?

网友:
金属齿轮,就杆是塑料的这点不好,还是充电的,好便宜哦

网友:
打一、两分钟停5分钟这样寿命会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能准吗?

估计不怎么准的,大概就可以了,差一些没事,误差应该也就0.2-0.3这样

网友:
补气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用不好用呢?
楼主也不说一说。

比手打的好用多了,起码自己不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驴一年能打几次气?不怕放坏了dianc电池?

有轮胎慢跑气的,手动短的根本就抗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