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新固态硬盘使用时间不应该是零吗,

楼主:
最近购于某东,249

网友:
这个 确实是个疑点,会不会是返修的呢?

网友:
这个型号的SSD只能从OEM机器里拆出来,懂?

网友:
对的,所以这个就不算全新

网友:
不知道我买的是二手的,感觉你这个通电次数不太对都60次了  正常测试也用不到这么多次数

网友:
看数据怀疑是二手的哦。

网友:
OEM拆机的吧,不能说是全新

网友:
出厂测试也不用60次,这个是非自营买的?

网友:
只要装了系统的都不会为零

网友:
不必太计较,保修给力就行。。。。。。。。。。。

网友:
二手东名不虚传。

网友:
自营的就是买到7天无理由退货的
第三方就是二手货

网友:
通电时间正常,次数有点多

网友:
22年的硬盘

网友:
上机测试过,二手的测试完毕

网友:
打电话给售后问问。

网友:
60次通电确实不太合理,但一般不会是零。出厂测试也会计入,但仅出厂测试通电应该是个位数。估计是品牌机上拆下来的吧

网友:
OEM拆机盘,这个数据算很好的。如果价格合适,还是很香的

网友:
问售后就知道咋会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