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151的导通压降大概是多少?压降可以用两个串联的硅管等效吗?

楼主:
我在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上装了个小电压表头,但有个问题,输出不通过BT151没问题,但不想去掉防反接功能,如果通过BT151那实际最高输出电压就比电压表显示的低了一个可控硅压降,着实不爽,电压表负极接检流电阻也不爽,现在计划再改一下,串接接两个IN4148再去电压表,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把电压表接在输出线那儿不就行了!

网友B:
你太较真了,装个电压表没啥用

网友:
不是接输出线那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压表接在输出线那儿不就行了!

就是在那里接的呀,但电压表的GND呢?接可控硅中间脚?那接上电瓶之前电压表不显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太较真了,装个电压表没啥用

我的是带温度补偿的充电器,天冷天热输出电压不一样,有热敏电阻气流一直吹着

网友C:
电压表接到输出线哪里,电压表电源接滤波电容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表接到输出线哪里,电压表电源接滤波电容哪里

接到滤波电容那里就烧了,得接到风扇电源滤波电容那里,不过这不就是实际显示电压≠实际输出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