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修把没到就坏的锯齿剪

楼主:
网购的,比较倒霉,路上就摔坏了,还好商家直接退款了,都没让邮回去,扔也不是,用也没法用,只能修了,用哥俩好粘的,里边糊满了,因为这胶干的快,就没拍糊胶的过程,也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A:
这种锯齿剪刀剪什么用的?

网友:
用铜丝多缠几圈更耐用

网友:
粘住估计也用不了多久,应该上铁皮套或铜丝缠缠绕绕就结实了

网友:
以前用双管环氧树脂胶粘过,效果还小,哥俩好效果不好说。

网友B:
相信我,粘不紧的,用不了多久的,受力就容易再裂

网友:
我也有一把剪刀斷的位置和楼主这吧差不多,,我先用502粘住,然后填面粉,在加502,最后凝固后在打磨。。。谢谢分享

网友:
用不了多久。

网友:
502加棉花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锯齿剪刀剪什么用的?

剪布边,纸边

网友:
能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信我,粘不紧的,用不了多久的,受力就容易再裂

先天不足后天不治,现在咋净弄出这些烂货呢?就算那胶水能粘航天飞机,也要从没裂过的塑料再断,所以只能买那种全金属的才万古千秋。

网友:
还要加固才行

网友:
这地方是受力点,应该是粘不牢的

网友:
不用大力一个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