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几大系列单片机C程序C语言的互相移植。是不是属于出力不讨好的DIY行为?

楼主(2025-05-02):
几大系列单片机C程序C语言的互相移植。是不是属于出力不讨好的DIY行为?

单片机除了51系列,还有  AVR,,PIC,,台湾合泰,义隆,,,还有什么比较量产的厂家?

比如做个电饭煲,,,微波炉, 电吹风,,,很多啊。比如热风枪。电子秤。

完全不需要STM32,,ARM类的。

单片机C程序C语言的互相移植。是不是属于出力不讨好的DIY行为???

把PIC的移植到51上。??

把台湾合泰的移植到51上??

网友:
只要是DIY就值得表扬,管他讨好与否

网友:
有需求就好,不然大家都失业了

网友A:
硬件是不同的,资源不同要非常熟悉才能处理。

118

网友:
现在为啥搞单片机要用c语言?就是为了跨平台方便,用c编程的高手在写程序时一些子程序都会脱离单片机的限制,这样的程序可以重复跨单片机使用。一般单品件产品尤其是家电的都是成本最低化,哪款单片机便宜就用哪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是不同的,资源不同要非常熟悉才能处理。

118

那就是两种单片机都玩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