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Nova3手机开机可以显示进入到桌面不显示问题在哪里?

楼主:
今天刚拿到一部华为的Nova3手机,偶尔会有显示但进入桌面就不显示,平时开机在显示鸿蒙的开机动画的时候多数都不显示但有背光说明显示屏是正常的主板没显示信号传输到屏幕。偶尔会能显示开机动画进入系统界面就不显示了。这个是哪里出了问题?换几块屏幕测试都是如此。

网友:
桌面挂了,安卓2.X-4.X时代很多...

二○二五年五月二日

网友:
系统的问题,如不升级可能不会出现这个不显示的问题,因为系统版本太老的原因吧,蛤蟆系统并未完全适配PAR-AL00,当然还有其它老型号也是。如PRA-AL00

网友:
这么老的手机还折腾么?换主板就好了,或者修主板

网友:
看起来是CPU虚焊了!!

网友:
nova3又升级啦吗?我的原则旧版本能用,绝不升级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