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绿联易驱线 用一会就掉盘,拆了看看~~~~

楼主(2025-05-02):
更新
已经刷了最新的固件,
之前也是最新固件,
但还是重新再刷进去一次
待测试中。
固件版本 141126_A1_EE_83.bin

当年90大洋买的
使用并不频繁
偶尔带个硬盘传点资料

现在的问题是
连接硬盘一切正常,但是过个十来分钟
就会掉盘,硬盘盘符异常,
电脑右下角usb标志删除硬盘失效
电脑变得卡顿
强制拽下来后,电脑又变得一切正常。

不是电源问题,因为是给2.5固态硬盘用,不需要另外供电。

芯片是大名鼎鼎的1153E~~~~
感觉这颗芯片真的完全没有578稳定

有没有易驱线程序可以重新刷一下程序?

开拆
外形就这样子的

usb3.0接口

不需要螺丝刀
大力出奇迹
使劲掰就可以,一掰就开

外科合影

做工还可以,
比杂牌子好点
中规中矩

1153E芯片

外围电路

请多指教。

网友:
这个现在也便宜了,不行就换了吧。

网友:
插个电源试试,会不会供电不足呢

网友:
我好像49买的,主控是2几

网友:
不会是过热吧

网友:
重新刷一下固件,再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很像是太热造成的,加散热片

网友:
用十来分钟出问题,散热不行或电源不行或是接触氧化不良

网友:
还能外接电源口

网友:
看看是不是SATA口接触不良,我就是吃了这个亏,现在换硬盘盒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8189-1-1.html

网友:
这款的通病,特别是对amd的机子不友好,需要更新易驱线的固件

网友:
SATA口接触不良

网友:
我记得这种没这么贵啊,
不如翻车迅

网友:
换机子试试

网友:
换个好点的外置电源试下。

网友:
有一个阿卡 的    用了没2次   就不能用了

找客服   要出运费维修   算了吧

网友:
可能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
我用的是这个2020年8月花了29元买的

网友:
换个供电芯片试试看,不行就是主控问题。主控问题一般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