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好的卡套与普通的卡套有什么区别?差的卡套是否可能把tf卡搞坏?

楼主(2025-05-02):
怎么知道一个卡套的品质如何?

网友:
卡套搞坏倒不至于,发热降速会有。应该是读卡器概率更大。好的读卡器和差的读卡器对卡伤害更大

网友:
这种点对点的东西能用就行

网友A:
我买了不少TF卡都附送了SD卡套,看起来好像三星品牌的做工比较好些不过我也没有用过。

网友:
没用过好用的,包括闪迪小卡附带的卡套也不咋

网友:
只要能用就好,

网友:
应该也有概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不少TF卡都附送了SD卡套,看起来好像三星品牌的做工比较好些不过我也没有用过。 ...

为何有些卡不送卡套?

网友B:
好像卡套就是单纯的触点扩展,没有什么专门的转换元器件吧!应该只要接触良好就没啥区别,无非就是好一点的做工加上可能是镀金的金手指。坏不坏的更多应该是tf卡本身的问题。毕竟这玩意儿一般不会频繁的插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有些卡不送卡套?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卡套的,带卡套的会增加成本所以价格也会稍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卡套就是单纯的触点扩展,没有什么专门的转换元器件吧!应该只要接触良好就没啥区别,无非就是好一点的 ...

金手指不镀金,会导致供电不稳,然后容易坏卡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手指不镀金,会导致供电不稳,然后容易坏卡么?

镀金的目的是为了有更好的传输性能,但应该不会因为不镀金所以供电不稳,接触材料弹性不好才是供电不稳的元凶吧!不专业,纯探讨!

网友:
除非像一些“成品卡”一样,在卡套内部焊接或者增加额外固定结构固定接触弹片,否则时间久了都会因老化松动导致接触不良。

目前我的卡倒是没有因此损坏的,但是会因接触不良导致偶发不识别,这对一些工作性的需求是致命的,所以重要情况下还是会首选使用官方正品卡,这种转接卡只会在一般情况下使用或作为备用、辅助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