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坏了的电饭锅

楼主:
不通电,换了感温也不通电,也没在继续找问题,

网友:
这种电饭煲最简单好修,没几个零件,如果线没烧断,发热管没烧断,就一个温控器,你已经换了,还有一个磁钢,是煮饭通电吸及用,另一个是保温

网友:
有近一小半 是温度保险 坏了

网友:
白线用硅胶管折叠的地方,有一个温控管,估计过热烧断了。

网友:
结构简单实用

网友:
这老式电饭堡最好修,电路简单

网友:
成色还可,只要发热盘不坏其他都是小事,保护功能完善,修修再用十年

网友:
这儿有个温度保险,你查了吗!

网友A:
一体锅,看看翻盖地方的连线有没有折断?

网友:
在数码之家混的都有万用表吧?万用表简单地测量一下就能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体锅,看看翻盖地方的连线有没有折断?

最后拆零散了,翻盖的地方没线,

网友B:
以旧换新搞起来,换个IH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旧换新搞起来,换个IH

很多换新只是打着以旧换新优惠的名号卖垃圾产品  有的是先涨价再借着名号优惠

网友:
换一根电源线试试……

网友:
没用过IH,但从原理来看,我个人觉得电磁加热和普通电饭煲的电热管加热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始终要通过锅身来传导热量,米饭好吃与否,关键在于锅体传热方式和加热逻辑,从以往经验来看,厚釜对做好米饭是一定帮助的!

网友:
越是早期的电饭煲越是用料好,但是也是贵。我有个十几年的美的电高压包到现在都还在用,用料是真的好

网友:
这电饭锅厉害,用的都是通用标准件~微动开关、品字插座、自复位限温开关……属于良心产品,很不错值得修好再用。

网友:
温度保险 坏了

网友:
先测发热盘通不通,通的话在测保险和温控器,最后测电源线断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