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漏电怎么办?-找出元凶,干掉它!

楼主(2025-05-02):
2013年底买的,算是高龄老爷车了,随着娃上学后就很少开,一年大概就春节,五一,十一开几次,长时间停放后会导致电瓶无电无法启动。为此我准备了应急启动电源(电瓶没电时启动),还在电瓶上加装了断电开关(长时间停放时断开全车电源)。车买来不到一个月就把原车的收音机换成带屏幕的车机,之前经常开倒没感觉漏电,今年春节后过了一个多月吧,我发现电瓶一点电都没有了,小阅读灯都不亮了,正好趁五一假期,干!

先做两根转接线,可以对接万用表笔,分别接在断电开关两端,这样当断电开关断开时,万用表串联其中,可以测试整车静态电流。

这是当前静态电流(锁车20秒后的电流)

0.046A的电流一天就消耗1.104 Ah,我55Ah的电瓶不到50天就消耗完了,这不对,电流太大了。
先把怀疑对象的保险丝拔掉,再测

果然是车机在作祟!

拆吧,拆这个确实很费事,得把手套箱拆了,还要把空调面板以及相关的拉线都拆了,所以平时没时间时我懒得折腾它。

这个车机使用了两枚 P3482DC-DC电压转换芯片,一枚接+B,一枚接ACC,上次接+B的坏了我临时用了一个12转5V的转换模块,原芯片未拆,是不是它的问题?先把它拆了!

然后把+B取电点改到ACC处,装回测试,电流在0.045~0.046,基本没变化!

那就再改,把车机转接线束的+B(黄色)和ACC(红色)的针退出来,把ACC剪断跟+B焊接在一起,然后把+B的针插入ACC的插座孔里,这样做的目的是锁车后彻底断开收音机电源,达到省电目的。

插回收音机的保险

再次测试,终于见到了久违的0.005A!

问题解决那就回装,

既然手套箱都拆了,顺便换下空调滤芯吧

偶尔还显示0.004A,按照5mA的电流来算,一天也就0.12Ah,这样算来55Ah的电瓶需要458天才能消耗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有心。

没办法,没有挣钱的本事就只能自己折腾了。

网友B:
我修过车机,还是老式的DVD一体机,电源3根线,正、负 、ACC,其中正负是一直通电的,直通电瓶,ACC接通后车机启动。
但是,ACC断开时,车机也有一个很小的时钟电流(车机内部没有电池,为了给车机时钟供电,毫安级别)

网友C:
永绝后患,楼主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车机,还是老式的DVD一体机,电源3根线,正、负 、ACC,其中正负是一直通电的,直通电瓶,ACC接通后 ...

时钟问题不大,有GPS模块,启动车辆后几分钟时间自动调整到争取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永绝后患,楼主厉害了

自己的车总是了解一些的,换过的东西肯定值得怀疑。

网友D:
不想拆车机的话,直接在F9串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想拆车机的话,直接在F9串个开关

是个好办法,但是增加了开关要改变操作习惯,上车打开开关,下车关闭开关,容易忘记。还是改车机线束好,一劳永逸。

网友E:
这样改的话 收音机记忆都没有,每次开机要重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改的话 收音机记忆都没有,每次开机要重新设置。

不需要记忆,如果经常开也不需要改了。

网友:
给楼主点赞,一劳永逸,杜绝后患

网友F:
会玩,有没有可能自放电更高?

二○二五年五月三日

网友G: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谢谢你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玩,有没有可能自放电更高?

那是针对旧电瓶,这个是1月份刚换的。不过过放电过,寿命也不久矣。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谢谢你的分享!!

也感谢你的阅读和回帖!

网友:
这故障去维修店可贵了
这些问题难不倒数码之家会员
思路无非就是缩小包围圈,直至排除

网友:
楼主真细致,要是我就每周开出去溜溜得了

网友:
也好,永绝后患,其实车出厂都是不错的,自己加装东西搞出问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