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怕高温,固态硬盘是不是不怎么怕高温?

楼主:
在写入量不大的时候,
固态硬盘的可靠性是否比机械硬盘更为可靠?

网友:
机械硬盘的数据存储性更可靠,ssd高温会丢失数据的

网友:
相反,机械盘是最可靠的,不管是发热还是数据有效性,唯一的问题是机械部件容易老化磨损

固态嘛,除了快没有任何优势,发热很集中,容易掉速、虚焊脱焊、数据暴毙,要说更多的优势其实也就防震,耗电两边马上就要持平了

网友:
固态怕长时间不通电,有的没用过放几年就坏了

网友A:
就没有不怕高温的电子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没有不怕高温的电子元件

机械硬盘60多度就不行了,固态盘是否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