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联想显示器(LT2013swA)加装内置喇叭

楼主:
现代人基本都是住楼房了,特别是大城市,房间一般都不大,空间紧张,一个台式机加个显示器就已经很占地方了,如果再上一套音响,就是简单的2.1都没地方放置了。怎么办呢,没声音也是不可想像的,那就在显示器内部的有限空间里加装两个小喇叭吧,虽然没有什么好音质,总比哑巴强多了吧。试听了一下,跟手机播放效果差不多吧,低音就别想了,喇叭太小了。主要就是开网页听讲座,足够了。不够又能怎样呢?嘿嘿。

废话少说,上照片了。

显示器型号

先拆开看看里边有没有空间加装喇叭

联想的机器还是很不错的,整个一个钢壳把电路板全部罩进去了,结实,屏蔽还散热好

看着就这个角有位置加装音频输入插座

现拍的3.5音频输入插座

打个6MM孔真好

拧上螺丝比划一下

比划喇叭位置

就这一点可怜的位置,还好输入插座装这里也不算太紧张

插上输入线比划一下,挺稳当

下边制作电源板输入插件(座和头)

因为显示器内部,还是插接安全些

最先是想固定在这里,后来改地方了

刚才夸了它的钢架好,但是电源引出线可是作难了,还得把钢壳拆开,从品字插座正面引出,(其实正面在下边,反装的)

加双面胶和704固定引出线

还好这里有个窗口,220V引出线从这个窗口过来

把电源板输入和输出都做成插接件,功放板电源也做成插接的

 然后功放输入也做成插接的

虽然D类功率具说不用加散热片,但是手里有,就加上个小片片吧,大了也没空间,把成品散热片截成两半

粘上一半

右喇叭需要从顶部过线

最后决定把电源板和功放板用双面胶固定在这里

装好后盖,看看插孔

插上插头,比较完美

下边试听

谢天谢地,终于上传完成了,这个帖子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请睦版整理一下服务器吧。@家睦

全帖完,谢谢关注!

网友:
这音箱板子部分占空不大,找个合适的外壳,组装到一起,DIY个外置音箱要省事一些。

网友:
两喇叭看起来小了点,用个两寸小喇叭,做个圆柱箱体挂显示器两边,震膜对木桌面,增加点声压。

网友:
功放板那个插接座看起来好显眼,不过套上壳也看不到

网友:
就图个响,至于效果就见仁见智了

网友:
直接外置音箱要省事一些。

网友:
10块钱一对的小音箱占不了多大地方吧。

网友:
变静默显示器为有声显示器,以粘接为主安装,不错的想法,合二为一。

网友:
我那个显示器上次也想这么搞来着,打开看发现是阉割版,板上有位置但是没焊原件,没电路图也就没搞

网友:
还不如找俩小音箱直接固定到显示器两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