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美的遥控风扇,坏了两个东西

楼主(2025-05-02):
一个温控,一个启动电容,同时坏两个,修的时候走了弯路,还以为线圈坏了呢!

网友:
基本上温控没有,拆开看都是铝线圈。

网友A:
美的风扇的电机质量很不错,很难坏,我用了好几个美的风扇,还健在,买过另一二线品牌的风扇早坏了扔了

网友B:
温控?
那叫温度保险

网友C:
换温度保险很容易拆坏绕组

网友:
那个是监控线圈绕组温度的。

网友:
风扇温度保险

网友:
启动电容坏造成温度保险少

网友:
反正我是换过好几个启动电容,温度保险倒没坏过

网友:
坏两个的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控?
那叫温度保险

是的,那我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温度保险很容易拆坏绕组

没有换,直接短接了,也是怕拆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换,直接短接了,也是怕拆坏

要换温度保险才行啊!不然下次线圈给你烧毁喽!

网友:
没拆过,我家艾美特十多年了还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的风扇的电机质量很不错,很难坏,我用了好几个美的风扇,还健在,买过另一二线品牌的风扇早坏了扔了 ...

最好的风扇电机是蝙蝠的,静音且风大。

网友:
美的风扇的电机质量很不错,很难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换,直接短接了,也是怕拆坏

我遇到这种温度保险坏了也是直接短接,焊好后用一节热熔管套上,反而更耐用。

网友:
温度保险断了应该是过热,和启动电容没有关系。

网友:
这2个 就是常见故障 让你同时赶上了。

网友:
这电机看起来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