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苹果手机要恢复低版本的应用,APP,都很难。挺过分 挺牛X的

楼主:
比如,我想用个低版本的QQ,或者低版本的天气软件。。

好吗,难的要命。。

就是要卡住你。

网友:
说的好像中国手机行一样

网友:
用抓包软件抓到最新版本的ID,然后替换成旧版本的ID,再下载就可以了。

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明文传输的。

以前都这样下,我有个群本来就是下载旧版的,那时候有人做专门的抓包软件,专门的ID获取软件。

网友:
都一样,安卓手机现在也不能使用旧版扣抠,服务器那边会记录你用过的最高版本号,若你重新安装一个版本更低的扣抠,就会提示你需要升级。此外现在也不能使用扣抠官方极速版了(就是官方精简版),总之就是逼你用臃肿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