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漏成功,维修一台威联通的TS-453Dmini

楼主(2025-05-03):
RT,这个机器是我在咸鱼以285包邮淘回来的坏机器。
外观成色9新,灰有点多,清理了下好多了。

拆下原机坏掉的CPU,我简单的来分析一下损坏的原因,
这个机器是因为原机主装内存的时候,磕碰到了内存槽上方的的那个BOOT电容
还有一个电阻,导致内存供电的DC-DC上管驱动力不足,因双NMOS管长期高温最终击穿损坏
于是上管击穿,12V供电直接进入到CPU里面去了,CPU保不住了

驱动芯片是RT8231BGQW,双NMOS管是SM7321ESKPC
都是某宝买的物料,一装上去才发现发热很大,后面才想起来背面也磕碰的痕迹
最后跑电路才发现是BOOT电容掉了导致的上管驱动有问题

拆掉坏掉的CPU,装上一颗新的J5040处理器,最近CPU的价格涨得飞起
很多家店铺都没有个CPU了,最后兜兜转转才买到几个。
都是关税惹的祸,CPU价格涨得飞起,又缺货买不到

焊好新的J5040处理器之后,补上缺少的BOOT电容,DC-DC芯片与NMOS管
就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插上原机的内存,烧录经过修补之后的BIOS程序
成功开机!!!!!

之前我拆机的时候就发现BIOS被人焊过,应该是机主之前也找人修过,但是没有修好
不知道上家为什么不修了,也许是价格没有谈拢,直接卖废品了

具体的操作步骤可以参考我以往的文章
全网首发,威联通TS_551升级CPU,双核变四核!
全网首发,威联通TS_451D升级CPU,双核变四核!

下面奉上这个机器经过我修改之后的BIOS程序
本BIOS不保证能适合同系列机器,且BIOS里面含有唯一的序列号
可能会修改你机器的序列号导致无法使用威联通账号!!!

实测可用BIOS程序:
白嫖党——专用:

欢迎大家来找我修机,站内私信或在闲鱼搜索威联通升级

如果喜欢我的教程的话,可以点赞关注收藏,可以避免迷路!

楼主(2025-06-11):
经过升级CPU之后,无法使用My QANP Could账号
经过我的验证,确认了此事
目前怀疑是系统的问题,
登陆账号之后,重启就被踢下线
目前只有TS_551,453Dmini出现该问题
此问题目前无解!!!

网友A(2025-05-03):
你这根本不是捡漏,没焊台根本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根本不是捡漏,没焊台根本修不了,

有焊台就是捡漏了,换个CPU还不是轻轻松松的

网友B:
这漏一般人还捡不了,换CPU一般人根本搞不定,就像我修了那么多东西从来没试过BGA芯片焊接

网友:
我去, 能换这么大个CPU, 有设备就是牛啊

网友:
以后遇到差不多的问题就找你了

网友:
一般人还修不了

网友:
就是明知道问题在哪,也没用

网友:
专业的你有把握才下手的,

网友:
人家是没有维修条件,又或者是价格没谈妥罢了,你以为你就很牛逼了说人家纯小白!起码用到烧机法他是已经知道坏的部分,只是有原因不修罢了

网友:
靠专业技术吃饭

网友C:
设备不错,之前一直想搞一台,一直拖着,拖着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不错,之前一直想搞一台,一直拖着,拖着好多年了

这机器是我捡的二手玩意,功能完好,没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漏一般人还捡不了,换CPU一般人根本搞不定,就像我修了那么多东西从来没试过BGA芯片焊接 ...

需要专业的设备嘛,确实难住很多人了

网友:
这个漏一般人捡不了

网友D:
怎么解决加热后板子变形啊。

网友:
牛!高级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解决加热后板子变形啊。

打开底部的预热台,也就是红外加热砖,使得板材的温度与焊接区的温度相近,可以降低变形的风险
也可以在焊接之前把板子进行烘烤一小时,消除应力之后再进行焊接。。

网友:
这已经是专业级的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