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布丁豆豆pudding -JT600之刷机&救砖

楼主(2025-05-03):
时隔多日,今天终于有点时间,为坛友们奉上布丁豆豆pudding -JT600之刷机&救砖,不到之处还请坛友们勿喷,海涵。
布丁豆豆pudding -JT600当年发行时,小1500元RMB,对于玩具而言,大部分普通人的感觉这玩意儿真的不便宜,当然我也是最普通的人。之前厂家已关闭,如今好似又改了个名字,原厂固件,想都不用想,搞不来。
上一期,简短发了篇布丁豆豆pudding -JT600的拆机图,有坛友言道,想看的一个也没看到,这次满足各位坛友的愿望,想看不想看的都让大家看到,但是扬声器,马达,锂电池,充电小板这些就不拍了,意义不大。废话不多讲,直接上图。

板子正面

板子背面

主控RK3128

运存512MB*2,虽然芯片上有256M的丝印,但系统显示的是1GB

emmc东芝8GB

以下芯片大家自己看

用rk工具备份全盘及各分区,最后发现这个有用但不能救砖,可以修改system分区

分区表

emmc信息,虽然显示的是三星的,但它是东芝的

网上说的刷机无非就是AndroidTool_Release_v2.38或其它2.3版本导出system分区,用工具删除系统自带无用的应用,加入当贝桌面或车机桌面,随后再刷回,对于返回功能,由于系统属于定制版,暂且这个功能只有通过安装EasyTouch.apk,来实现,实现全功能要把系统root,工具ROOT大师.apk,360的root工具安卓4.4的可能通用,也可以刷su。
系统root后或者在system镜像文件里app目录下,删除setup.apk,它就是开机需要扫码验证的apk,加入当贝桌面或其它桌面。应用好像需要提前预置app目录下,或者通过adb安装。原本到这里本应该结束了,但是对于搞机,我们都是认真的,玩具不分贵贱,尽兴才是真理。虽然只是RK3128,但是刷完后还是可以玩一下的,比如听个广播,毕竟它扬声器还不错,看个投屏,直播,点播,用nplayer.apk看个局域网视频,等等。
至于怎么进入刷机模式,简单说一下,电池若没报废的话,microUSB口连接电脑,用卡针或回形针顶着microUSB口旁边的小孔,里边有刷机键,同时按住开机键,当听到叮咚一声,即可松开,RK开发工具下边会提示发现一个loader设备,即进入刷机模式。
若电池已报废,需12V DC3.5插头供电,USB连接电脑,卡针顶着刷机键,同时插入DC头,无需按开机键,电脑端听到叮咚一声,RK开发工具显示发现一个loader设备,即可松开刷机键,成功进入刷机模式。
system分区的备份及刷回,RK开发工具2.3版本均可,板子进入loader模式,开发工具点高级模式,下边导出镜像,扇区位置填分区表LBA对应的数值,扇区数填SIZE对应的数值,查看无误后,点导出镜像,导出成功后开发工具上会有提示。在开发工具文件夹夹output目录下。刷回,点开发工具的下载模式,填写system分区的起始位置,选择system的本地路径,无误后,点执行。开发工具右侧会有进度显示,完成会有提示。若备份emmc全盘,则在导出镜像旁边,起始位置填写0x0,扇区数填开发工具2.65读出的emmc总扇区数,无误后,点执行。成功会有提示,导出文件在output目录下。
为了搞明白此机刷砖后如何救回,最终对它的emmc下手了,虽然只有一把恒温电烙铁和一台还能用的热风枪,但是对于搞机本人是认真的,不服就干。有坛友肯定好奇,你不是已经备份了全盘及各分区,你拆它emmc又是为何?虽然备份了全盘及各分区,但是没有通用rk3128miniloader.bin,全盘镜像中也找不到。这意味着,你可能出于好奇,用rk开发工具擦除了emmc,然后在网上各种找,最终找到了rk3128miniloader-v2.25.bin,可以用,但是无论你怎么刷全盘及各分区,最终回应的都是黑屏,电脑端始终都是loader模式。

此时此刻,拆下emmc,这漂亮的小焊盘

emmc植锡,阿毛易修的钢网及低温锡浆

接下来常规流程应该是,找个编程器备份emmc的user分区及boot0、boot1分区,那怕是RS5170读卡器配乌班图,遗憾的是,对于业余玩家,编程器太奢侈了,其实就是没有,也没准备购买,当然了RTS5170读卡器也没有,只有安国AU6438bs读卡器,它支持SDIO协议,通俗点说它支持emmc读写。借鉴了本坛大佬yhky的文章,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5198-1-1.html(用机顶盒打造一个低成本的EMMC编程器,实现BOOT分区读写  ),学习本人是认真的,于是全网少见的神操作它来了,晶晨S812机顶盒主板一片,配合TTL小板,纵使它没有外壳,只有裸板,但丝毫不影响它的功能,就是如此简陋。(此板子已root)

电脑端,putty连接速率115200,板子跑码出现#后,TF口插入emmc转tf板,为了偷懒搞了这个emmc转SD转TF

putty页面输入 cd /dev/block  接下来ls查看block下的设备分区

如图mmcblk1是插入的emmc全盘,mmcblk1boot0、mmcblk1boot1是它的boot分区
df查看U盘挂载位置,比如

/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5    30.5G    10.1G    20.4G   16384
用如下命令备份emmc至U盘

dd if=/dev/block/mmcblk1boot0 | gzip > /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5/emmc-boot0.img.gz
dd if=/dev/block/mmcblk1boot1 | gzip > /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5/emmc-boot1.img.gz
dd if=/dev/block/mmcblk1 | gzip > /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5/mmcblk1.img.gz

当然了,不用gz也可,就是占空间。
随后便得到

出于安全考虑又用winhex克隆了一份全盘镜像文件,经简单对比mmcblk1.img与winhex克隆的全盘镜像文件内容一致,留作备用。
接下来,应该焊回EMMC了吧,先不着急,既然都拆了,那为何不找出EMMC飞线读取的点位图呢?
简单的工具,带蜂鸣档的万用表一台,放大镜一把,要不然是真看不清。

位置已标记,各位坛友可以随意造了

焊回emmc,搞了两次第一次短路了。
接下来焊接飞线

接下来的操作,坛友可能会不解,刷砖这块板子
RK开发工具加载rk3128miniloader-v2.25.bin,擦除emmc,用rk3128miniloader-v2.25.bin和开发工具备份的全盘镜像,刷回板子,不出意外的话它砖了,上电连USB就是loader模式,刷机按钮也不用按。

接下来我们救回这块板子,就是这么无聊
TF飞线板,插入S812板子的TF卡槽,此时cd /dev/block  接下来ls查看block下的设备分区会看到熟悉的mmcblk1boot0、mmcblk1boot1、mmcblk1

命令回写boot0与boot1及mmcblk1
dd i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emmc-boot0.img  of=/dev/block/mmcblk1boot0
dd i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emmc-boot1.img  of=/dev/block/mmcblk1boot1

dd i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mmcblk1.img  of=/dev/block/mmcblk1

或者只写boot0与boot1用winhex配合SDIO协议的读卡器把mmcblk1的镜像克隆回emmc

此时接屏上电,你熟悉的布丁豆豆开机了。

至此布丁豆豆pudding -JT600的刷机及救砖已完成,由于本人能力有限,桌面上的“连接网络失败,请查看网络是否可用”这条提示,没能去掉,望知道的大佬给予指点,谢谢各位。

网友:
楼主牛呀,终于等到这个帖子

网友:
不明觉厉啊

网友:
256M x 16位宽 所以是512一颗

网友A:
请问导出system分区后,用什么工具删除系统自带无用的应用?请指点一下

楼主(2025-07-11):
引用 网友A:
请问导出system分区后,用什么工具删除系统自带无用的应用?请指点一下

用rom助手,添加system镜像里的软件或用Linux挂载备份的system镜像,win端挂载软件也可以,挂载后直接找到想要删除的软件,删除即可,另外如果修改bulid.prop后不能自由安装软件,还有个方法就是直接把apk放在system镜像app目录下,保存刷回即可。注意,部分rk的固件有的加密,用rom助手修改后,刷回,板子是不会开机的情况。需要提前做好备份,以免删错变砖。

网友:
老大, 这机子看着可玩性还行,能出个刷机的教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rom助手,添加system镜像里的软件或用Linux挂载备份的system镜像,win端挂载软件也可以,挂载后直接找 ...

版主有时间帮忙看一下呗,用安卓开发工具V2.38能提出2GB的system固件,但是用rom助手打开后显示499的剩余容量,但是不显示预装转件,不知道是哪里出的问题,电脑用的win10系统32位

网友C(2025-08-10):
向楼主大师求购刷机包或镜像包,我有一台同样的机器能正常开机进入联网界面,用RK开发工具无论怎么搞都进不去loader模式,我的微信38497848 请大师留意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向楼主大师求购刷机包或镜像包,我有一台同样的机器能正常开机进入联网界面,用RK开发工具无论怎么搞都进不 ...

你可以换一台电脑或者换根数据线试试,我有台电脑就是死活进不去,换了一台电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有时间帮忙看一下呗,用安卓开发工具V2.38能提出2GB的system固件,但是用rom助手打开后显示499的剩余 ...

搞好了没?换个版本的rom助手试试,或者用ext文件挂载软件打开看一下有无内容。

网友(2025-09-14):
有图解刷机教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版主有时间帮忙看一下呗,用安卓开发工具V2.38能提出2GB的system固件,但是用rom助手打开后显示499的剩余 ...

可以问问您是怎么导出系统的吗 我导出一直显示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问问您是怎么导出系统的吗 我导出一直显示失败

loader模式下,读分区表建议用2.6x版本或更高,导出镜像建议用低版本2.3x,好像那个3.1x版本的也可以,但容易出错。

网友E:
大佬,求一份刷机包,或者备份的原机器人的系统包,我刷成砖了

网友(2025-11-02):
引用 网友E:
大佬,求一份刷机包,或者备份的原机器人的系统包,我刷成砖了

这是我提取出来的系统包,你应该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求一份刷机包,或者备份的原机器人的系统包,我刷成砖了

链接:https://yun.139.com/shareweb/#/w/i/2qienrYnE2xj7
这是我提取出来的系统包,你应该可以用的上

网友:
请教楼主ROOT的方法,我试了ROOT大师、360这类的root工具都失败,是不是有特定版本或者过程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如果可以制作一个线刷包就更好了,大神是否可以制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