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P TPN-C133充电接触不良的故障维修-更换DC插座

楼主(2025-05-03):
邻居送修一台HP游戏本TPN-C133,说充电常常接触不良,实测确实如此,稍微动下电脑或插头可能就不充或能充了,接口很松

拆机拆下电池后的样子,曾自行换过散热硅脂的,看散热器就知道了

拆下主板,散热器上的螺丝大部分都被搞滑丝了,无法直接折掉它,换DC座它有无在板上都行

板上灰还挺多的

准备换上新的DC座

拆下原板上的DC插座

把孔中的锡用吸锡带拖掉,并清洗干净

烙铁焊上新的DC座,锡点要饱满

板上的灰尘清扫干净,看看DC座的正反面

主板装机

开机插上充电器,DC插头比较紧了,无松动无接触不良情况了,完美修复!

END

网友:
HP的可靠性质量看来不太行哦

网友A:
旁边的typeC   只能数据还是也是可以充电的  一般这种游戏本可能只有数据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的typeC   只能数据还是也是可以充电的  一般这种游戏本可能只有数据功能 ...

这本本C口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旁边的typeC   只能数据还是也是可以充电的  一般这种游戏本可能只有数据功能 ...

游戏本多数都只是仅数据传输功能的

网友B:
为什么你们能通过吸锡带吸走那些孔里的锡
我经常吸走一半 另一半吸不了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你们能通过吸锡带吸走那些孔里的锡
我经常吸走一半 另一半吸不了 是什么原因呢 ...

看看楼主用的什么吸锡带,还有焊油也是高级 的

网友D:
外面 也应该 清洁一下 ,难得维修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面 也应该 清洁一下 ,难得维修一次

毛刷扫了一下的,不然更多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楼主用的什么吸锡带,还有焊油也是高级 的

你推荐一下
买点小量试下
我确实吸不了 只能吸一半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毛刷扫了一下的,不然更多灰

楼主
你能帮你的用的
你把你正在用的吸锡带与焊油说说嘛

因为像吸过孔这些  我手上吸不了 最多只能吸一半

还是说我的手法 技巧不到位

比如温度   或  铬铁头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能帮你的用的
你把你正在用的吸锡带与焊油说说嘛

goot固特吸锡带或白光HAKKO吸锡带,阿尔法焊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goot固特吸锡带或白光HAKKO吸锡带,阿尔法焊油

谢谢 我有空也买些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有空也买些试下

HAKKO白光正品FR150-85的最好用,但价格最贵约20多元一卷,便宜的可能是假货,固特GOOT正品CP-2015 8元左右一卷,反正记住一分钱一分货,便宜的杂牌难用,而且易损坏小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