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充电器

楼主:
充电器插上电源不充电,拆开测了下变压器输出端没有电压正常吗?有懂得大神吗给指点一下,

还有一些其他图片,看看能目测出问题不。

网友:
别修了吧,现在手机充电头这么多...

二○二五年五月三日

网友A:
你这是开关电源,不是直接测变压器输出的交流电压的(高频交流,你的万用表不一定能测),而是测量输出经过整流滤波之后的直流电压。
可以先测下高压端滤波电容(棕色22uF400V电解)两端有没有300~310V直流高压,有的话说明高压端整流滤波大致没问题,然后再检查开关电源芯片及附属电路、次级整流及低压滤波部分。看不懂以上文字就别折腾了,毕竟涉及高压,弄不好会有生命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开关电源,不是直接测变压器输出的交流电压的(高频交流,你的万用表不一定能测),而是测量输出经过 ...

似懂非懂,有电,被电了几次

网友:
看看保险烧了没。不值钱就不修了吧,很多元件坏外观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B:
测量电容470CH两端有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电容470CH两端有没有电压。

好的明天测测

网友:
发拆机版块或者维修那边可能会好点

网友:
氮化镓自带光耦,配件卖的少且价昂,次级坏了还值得修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似懂非懂,有电,被电了几次

还没开窃呢,有可能还得电几次

网友:
看着也不咋地,别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