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再仿制“STC32G老梁开源示波器”

楼主(2025-05-03):
这是STC工程师(老梁)提供的一个开源项目,是很好的学习STC单片机的课题,也是不错的DIY练手题材。
它的技术参数等见原作说明。在音频范围内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

这次用16位并口TFT显示屏(480x320),(与原作要求一致)实现视频级刷屏速度。
全程开启LCM接口,及LCM_DMA批量数据传输功能。(原作仅在显示开机画面时开启)。
存储深度改为8000点(按源程序分析“存储深度”应该是8000点,但不知为啥原作将其设置为4000点)
用(轻触按键)替换(5向开关)。
可用锂电池(18650)供电,主板上有LDO升压器。
对显示界面的布局作了些调整并添加了些内容。
更改了开机画面(当进度条完成后自动进入运行状态)。
增加了(上、下、左、右)键的功能提示。
界面上显示Vcc电压值及电池电压值(较粗略)
对源程序进行整理并优化了一下(包括对某些子函数作了些调整),剔除了些冗余。
将引用的头文件改为官网上提供的(STC32G.h)。
重新写了“按键扫描函数”(用“状态机”方式,具有“单击、双击、长按”功能)
具有按键提示音(添加了蜂鸣器)
重新写了“按键功能函数”(为提高可读性,用“switch...case”语句)
增开了T2定时器(专门用于“按键扫描”)
统一显示字符点阵(ASCII用8x16点阵,汉字用16x16点阵)(开机画面中用到48x48点阵)
触发方式(自动、标准、单次)改为由“OK键”操作(循环切换),(原来是由“左、右”键操作的),(由M键切换“OK键”功能)。
双击“M键”可将输出频率由100周正弦波改为500周正弦波,同时1000周方波改为5000方波,再双击“M键”则还原。(失真较大,有待改进)。

===================
再仿制(STC32G老梁示波器)全套资料(开源)
https://pan.baidu.com/s/1biIOvVx568UxhKQA2OLwpg?pwd=53qr
提取码:53qr

网友A:
不错很给力,可以连电脑当虚拟示波器用吗?

网友:
这个不需要屏幕,通道也多一些:
https://oshwhub.com/yq-qvq/stc32f-5-tong-dao-cai-ji-q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很给力,可以连电脑当虚拟示波器用吗?

原作是“虚拟示波器”,后来改为单独“显示屏”的。“老梁”都有发表的(STC网站上)

网友:
自己仿制精度不知道咋样,但是这功能确实强大

网友:
这个用来玩玩还可以

网友:
除了带宽低点,还是值得一试的,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作是“虚拟示波器”,后来改为单独“显示屏”的。“老梁”都有发表的(STC网站上) ...

有没有官方那个原版pcb?我有个屏幕引脚和官方pcb匹配,没找到pc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官方那个原版pcb?我有个屏幕引脚和官方pcb匹配,没找到pcb文件

原版是用在“实验箱”上的,仿制是将“示波器”独立出来的。因此没有原版P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很给力,可以连电脑当虚拟示波器用吗?

STC赠送的STC32G试验箱就有虚拟示波器功能,可以用打卡积分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官方那个原版pcb?我有个屏幕引脚和官方pcb匹配,没找到pcb文件

改天我画一个原版屏幕的示波器,现在正在撸硬件,稍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改天我画一个原版屏幕的示波器,现在正在撸硬件,稍等。

原版屏幕太贵了,能不能搞一个改用便宜的2.8寸四线SPI屏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天我画一个原版屏幕的示波器,现在正在撸硬件,稍等。

那多谢了,等待你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版屏幕太贵了,能不能搞一个改用便宜的2.8寸四线SPI屏的呢?

改用SPI屏,是可以运行的,但达不到“视频级”的刷屏速度。必须用16位并口TFT屏,8位的也不行。因为软件针对16位并口TFT屏有专门的写屏方法。

网友D:
楼主 请问不能用原来套件上的屏幕吗?更新固件后白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请问不能用原来套件上的屏幕吗?更新固件后白屏了。

IO端口布线不一样

网友:
视频级刷屏速度,就是每秒25帧?这分辨率能做到这刷屏速度挺牛啊。

网友:
出去溜达,看到这个 对STC开源老梁示波器又实现了一次的爱好者的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8411779Z

网友D:
再问一下楼主,这个固件支持ILI9481屏吗?谢谢!

楼主(2025-07-30):
引用 网友D:
再问一下楼主,这个固件支持ILI9481屏吗?谢谢!

TFT初始化可能有些语句不一样,我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