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搬砖工地利器”东美QC-003 多功能测试仪拆解

楼主(2025-05-03):
网上买的,能测距离,能测墙内金属,还能……
有的功能用不来,那个很多功能选择的界面怎么进入对应功能呢,不知道有懂这个没?

网友:
看着功能挺多的

网友:
第一次见到内部,还挺复杂

网友:
电路板做工还不错,杠杠的

网友:
功能蛮多的,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
不错,很高端啊

网友:
线圈是为了探测墙内导线的么?

网友:
要是有超声波成像探测更好,可以看内部结构,避免螺丝膨胀钉刺坏管线。

网友:
功能挺全的

网友:
有方向键就好办,慢慢摸索试出来主控键

网友:
功能挺 多,能用上挺不 错的

网友:
不错,功能挺多,挺高大上的。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这玩意

网友A:
测距精度怎么样

网友:
不知道有什么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距精度怎么样

几米之内有14CM左右的误差

网友:
这么个小东西,还这么复杂,真不错。

网友:
看得比较多,但都没用过,看拆解图用料和做工挺扎实的

网友:
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这是测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