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线只用两根的行与不行

楼主(2025-05-03):
以前淘宝农场赚积分买了很多0.25m充电数据线。直接用当然没问题。后来截断,用两根电源线延长,并经本坛朋友提醒,将另两根不用的数据线短接,采用5V电源给手机充电。一直正常。

这几年到处流行电源插座带USB充电功能,用购买的数据充电线毫无问题,可是用我做的这个就不行。也买了一些多口输出充电器。也是普通充电线行、这种只有两根线的就不行。显示充电,但电量毫无改变,稍过一点时间电量还减少----当然也许电量并不是减少而是正常损耗了。可一点也不充是怎么回事?接手机两根数据线并起来了,接充电器端只有两根线。那这个跟5V电源到底有何不同?能检测是不是充电设备?不懂为什

网友:
为什么要短接?不是有很多本来就两根线的么?

网友A:
现在的type充电器和手机要先确认握手协议才开始正式充电,这个过程就是通过电源线之外的几根数据线和两端的芯片实现的,所以二根线只能给老设备冲5v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type充电器和手机要先确认握手协议才开始正式充电,这个过程就是通过电源线之外的几根数据线和两端的 ...

手机是相同的,使用了好几年的mata20、一直都是这个使用好久了。只是充电器不同。用普通5V电源就行,用这些插座带的USB口就不行。
感觉是要检测是手机就行,检测不到电流就会很小?但电流肯定有,插上那个USB小夜灯就能亮。只是到底有多大电流输出却没有检测。

网友:
两根线就是基础的5V充电(现在手机都比较耗电,5V充电太慢,若是手机亮屏使用充的电还不够用的,入不敷出),4根线才能触发快充协议。

网友:
不短接数据线好像最大只能5V1A,短接最大能5V2A

网友:
我曾用过一条数据线,手机显示超级快充,但电量不变,剪断看了下,线径也不是太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充电器有的短接中间的两根线,有区别的

网友:
速度太慢,快充有好几根

网友:
2根线就只能5v2A,10w功率,其实也够了,在目前锂电池技术没有突破之前,手机电池容量依然是可怜的5-6ah,也就20wh左右,10w充电也就2小时而已,晚上睡觉后丢那爱充多久充多久,我就挺讨厌快充的,毕竟对于锂电池来说,0.2-0.5c充放电才是最有利于寿命的,快充必然伤电池,只不过说现在手机两年一换,还没感觉到电池衰退,就已经换手机了。但我是穷人,我18年买的手机,现在还在用,反正就看看微信抖音贴吧论坛,不需要那么大功能,玩游戏就上电脑,手机屏幕这么小一点,操作哪有键盘鼠标方便灵活。我手机用一天晚上还剩40%左右,因为平时工作纯粹就是待机接电话看微信没有时间刷抖音。晚上回来就插着电刷抖音就行,到睡觉时已经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