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F-96A网桥不能上网的问题

楼主(2025-05-03):
千兆5.8g无线网桥AP/cpe高配高通QCA9557-AT4A CPU+9882网卡,512M的闪存,1G内存,802.11AC协议,867M无线速率,千兆本地网口,全新带包装,配48V千兆的poe电源,实物较大,一箱十台,还挺重。全新共2000台。产品连接电脑本地连接显示1g速率,ip地址192.168.188.252,密码password,无论做ap,还是做接收都是一流的,点对点可以十公里。1500mW大功率,上海剑桥加工生产。这是收的一台网桥,装的OPENWRT系统,可以搜索到附近路由输入上级路由密码后可以连接成功,但从网线却无法上外网。上级路由器是接入互联网,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设置有啥问题,听卖家说只能两台同网桥可以连接后上网。一台作站一台作客户端。将站接入互联网才行,客户端网桥才能上网。求大神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A:
网桥工作的模式不一样! 试过很多,都能连上上级AP,但是无法上网,后来查资料,说是网桥和路由器工作的网络层不一样!

网友B:
做AP,试过能上网吗?

网友C:
网桥要成对使用,一个就是不行的,别浪费时间

网友:
可以ping通上级路由吗?

网友D:
网桥刷op应该可以做正常的路由器用啊

网友:
感觉应该是要配对才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AP,试过能上网吗?

做AP可以 连上网线可以发射信号,手机连接AP可以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桥要成对使用,一个就是不行的,别浪费时间

有的网桥可以单独使用,通过搜索可以连到普通路由器上网,俗称蹭网。本人买这个目的就是如此,我有个腾达网桥就可以,系统是腾达自己开发的不是OP的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桥刷op应该可以做正常的路由器用啊

这个OP系统被厂家改过的或者说定制的。就像安卓系统一样可以自定义。

网友:
网桥是网线的延长  成对使用 必须要配对

网友:
看看“状态”先...

二○二五年五月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桥工作的模式不一样! 试过很多,都能连上上级AP,但是无法上网,后来查资料,说是网桥和路由器工作的网 ...

腾达O5可以无线连接上级普通路由器并可以上网,不一定非要连上级同品牌同型号的网桥。

网友:
引用 楼主:
腾达O5可以无线连接上级普通路由器并可以上网,不一定非要连上级同品牌同型号的网桥。 ...

问题是网友的不是腾达O5

网友:
你是不是不太熟悉op

网友:
腾达是傻瓜式的,所以点几下鼠标就能用
OP的WIFI做客户端,有两种方式,一种类似万能中继,用普通的客户端模式,网络要绑定到WAN口,绑定LAN口能连接上上级但没网!!!另一种是桥接,必需是WDS的客户端,需要上级也开了WDS,网络可以绑定到LAN口

楼主:
我也个OPENWRT/LEDE的双频的AP操作界面和这个一样,设为客户端后就可以蹭网了,这个就是不行,客户端模式连上无线路由器了,但就是上不了网,手机直接连接上级路由器是可以上网的。

楼主:
我想把固件提取出了来,给大神看看,是不是要改下固件就正常了。

网友:
换个openwr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桥刷op应该可以做正常的路由器用啊

不是我刷的,是厂家出厂时就刷好的,原生OP是没有限制的,厂家修改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