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延长线会导致音量严重下降,怎么办?

楼主(2025-05-03):
不接延长线声音很大,也很清晰,

接了延长线,声音明显小了非常多,甚至听不清,
为何会这样?
使用音频延长线,怎样做,才可以使音量不下降?

网友A:
你的延长线电阻(线阻)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延长线电阻(线阻)有多大?

线有5米长,电阻多大不知道

网友B:
我曾经买过一条耳机线,居然有1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买过一条耳机线,居然有1K电阻!!!!!

接个功放,再接延长线,是不是就不用怕线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个功放,再接延长线,是不是就不用怕线阻?

既然如此折腾,为何不用蓝牙耳机?发射端也有专用蓝牙模块,不比加个功放贵。

网友:
检查延长线两端口的接触是否良好,屏蔽是否有效。

网友C:
自己用网线,或者电话线,只要无氧铜0.5平以上的线径,基本上都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两端的公母头子应该很好解决,最好是焊的那种,我买过拧螺丝的模块头,神坑,双声道强并成一个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用网线,或者电话线,只要无氧铜0.5平以上的线径,基本上都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两端的公母头子应该很 ...

网线8芯,哪些颜色做L,哪些颜色做R,哪些颜色做GN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己用网线,或者电话线,只要无氧铜0.5平以上的线径,基本上都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两端的公母头子应该很 ...

要用带屏蔽层的网线吧,没屏蔽层,容易窜入干扰信号。

网友:
估计你用的延长线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线8芯,哪些颜色做L,哪些颜色做R,哪些颜色做GND?

网线8芯品质是一样的,没有粗细之分,随便选,自己定义就行了。
用网线主要是线径够,性价比高,高级线自带屏蔽,很适合改音频线。
双声道,8芯取3芯,如果是三声道,四声道,网线就很适合分频,而且双绞线很适合削弱噪音,如果是七类线以上,单芯屏蔽就更适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用带屏蔽层的网线吧,没屏蔽层,容易窜入干扰信号。

网线本身自带双绞,只要周围没有干扰源,一般十米以内是足够用了。从七类线起,网线就带有屏蔽层了,适合延到更长,再远就得看实际线阻,一般网线的线阻并不会太大,毕竟优质网线可以把信号传到50米以上(仿安普的杂牌,0.48平,达到30米,亲自用过)。

网友E:
我有两根不同品牌的延长线,没出现过楼主说的现象

网友:
现在有的线材是铝线或铁线

网友:
小信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两根不同品牌的延长线,没出现过楼主说的现象

你的线是不是很短?

网友:
你那估计线材不好,如果低阻抗喇叭(小于4欧)对线材要求更高。4至5米线长估计用不上线间变压器。

网友:
使用劣质音频延长线,线阻过大,声音会减小。使用线阻小质量好一些的音频延长线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