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花了一千多买的美的IH电饭煲MB-SFB4021H 不能定时开机煮饭

楼主(2025-05-03):
美的IH智能电饭煲型号MB-SFB4021H,花了一千多想买个方便使用的电饭煲,结果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存在一个问题,远程控制,只能定时关机不能定时开机煮饭,每次必须掏出手机调时间预约,才可以用,一忙起来我老是忘了时间想来想去,只有改造一下,(之前有改过美的普通电饭煲和电高压锅,和苏泊尔电磁炉用了一年多很好用)但这次改造出现了问题,测试的没问题,但工作的时候时间点到了没办法关机,要按几次才行,请问各位维修大神,有更好的方案吗?

网友:
这么贵的阿

网友:
这玩意不是有预约煮饭功能吗?

网友:
预约不就行了吗?还用远程控制吗?
淘米后直接预约多省事啊?

网友A:
看面板上有预约标记,不能进行预约开机操作?

网友:
米都洗好了,还要手机预约?直接定好时间不就好了

网友:
那不是花钱买了个爹

网友:
换(不一样)新

网友B:
这个是设计缺陷?

网友C:
没太明白。意思是加了一块板?控制按键还是什么?

网友D:
预约并不好用,米都泡糊了住的饭好像没煮熟又加水煮的一样

网友E:
还没用过IH电饭煲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设计缺陷?

打美的客服问了技术人员,回复说不让自动开机是为了安全方面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太明白。意思是加了一块板?控制按键还是什么?

我想另外加上一个易微联wifi光偶控制模块,测试下来发现光偶模块有时候不能控制,所以来救助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预约并不好用,米都泡糊了住的饭好像没煮熟又加水煮的一样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能泡太久,也不想煮好了一直保温在哪里,所以才想增加wif干接点模块来自动化控制,比如我的想法是泡了一个小时开始煮,然后关机,十一点之后在保温开起,这样小孩放学之后就有热饭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没用过IH电饭煲的路过。

其他就是下面改成电磁炉的,好处就是不像以前的发热盘电饭煲,用久了容易受热不均匀,然后这款的上面锅盖也加了一个小功率电磁炉,用来减少水蒸气产生的冷凝水

网友:
煮出来的饭是不是不一样,米饭好吃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面板上有预约标记,不能进行预约开机操作?

面板可以预约,但自己要每次计算好时间

网友:
检测到营养过剩 太智能了

网友:
预约做粥还可以,做米饭就难说了,可以先做好再保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