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大师傅们。怎样在线给电脑重新安装系统。

楼主(2025-05-03):
大师傅们。怎样在线给电脑重新安装系统。 谢谢啦。小白请教啦。。。

楼主:
家里的电脑。拆机乐园。。打不开。提示要升级。点了一下。还是不行。还把屏幕缩小了,呜呜。。。

网友:
重装系统的方法多的很,随便搜一下就知道了,或者送电脑店几十块搞定,这是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

二○二五年五月三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家里的电脑。拆机乐园。。打不开。提示要升级。点了一下。还是不行。还把屏幕缩小了,呜呜。。。{:0 ...

不像系统有问题?

网友:
用U盘自己做个PE,下个win10系统,网上学习下重装系统教程,步骤现在都傻瓜化了,花点时间很容易搞定。

网友:
以戴尔为例

使用 SupportAssist OS Recovery 的BIOSConnect

不是Dell OS Recovery Tool

网友:
“在线”是什么意思?是远程安装吗?

网友:
搜索一下在线装系统,有一款在线装系统的软件可以用用。

网友:
论坛里面有 坛友推荐的天使PE  安装一个就可以在线安装了

网友:
淘宝上给10快钱,有人在线远程给你安装系统。

网友:
第一,把电脑里的文件备份——别问问什么,说起来全是泪
第二,下载个winpe,做个启动U盘或者直接安装都电脑上都行——前提是你的系统还能进去
第三,aichunjing里下个win10的gho包并解压到U盘里
第四,进pe,如果文件已备份,建议重新分区
第五,根据你的分区类型,从解压盘里选择相应格式的一键安装,确认好目标盘和待恢复文件即可

网友:
还是建议到最近的门店几十块全部都给你搞好了

网友:
找个PE系统,大部分都带在线安装

网友:
搜索一下在线装系统。还是找个PE系统自己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系统有问题?

是的 原先是好的。,包子店怎么了,升级后就这样了。呜呜。谢啦

楼主:
再次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师。。

楼主:
还有一个事。就是我家里的台式电脑、数码之家怎么就打不开??
在公司这个网站就可以打开?不知道为什么??请教。。

网友:
楼主是不是希望这种安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