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拼夕夕上买的二维码扫码充电器免费版

楼主:
很便宜,比买一根三合一线还便宜, 先后买了几个

免费版的, 使用前要扫码, 觉得它的好处是相当于一个定时器,平台如果跑路如果不拆开就只能找相应的 app或工具了, 线的质量还可以, 比较经用, 水果头一直都正常

其中一个外出住酒店时给充电宝充电时坏了。  觉得线还可以,扔了可惜, 就剪下来加了一个公头当三合一线用:

其它几个放家里,但家人们都不用它, 说扫码的要收钱,  就我偶尔用一下, 这利用率太低了! 所以还是没忍住:  拆开后直接把线的负极焊接在电容负级所在trace上, 就绕过它的二维码,  蓝牙板子懒得拆了 以后再折腾, 估计蓝牙的功耗也很小,这蓝牙板子应该还可以用来改做蓝牙控制的开关或遥控。。。。

楼主:
对充头这一行不懂, 看上去像是一个传统整流桥+ buc型的电源。  最大电流可能有1.5A吧。

带一块蓝牙板小板。

网友A:
手机充电头不是大把的么,何必买这种PXX货...

二○二五年五月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充电头不是大把的么,何必买这种PXX货...

2块钱包邮

网友:
不买立省2块...

二○二五年五月三日

楼主:
2块钱! !错过==永别!

网友:
这做工一般,当电源使用还可以,给手机充电估计纹波有些大。

网友:
做工太水了吧,几时拆个鸣电快充(与这相当)

网友:
现在感觉不是快充的都不好用

网友:
晚上慢慢充可以

网友B:
的确很便宜,可能无法实现快充

网友:
价格便 宜,自用充电器还是用靠 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很便宜,可能无法实现快充

把可能去掉。就两根线

网友:
写的2A实际1A?

网友:
有点麻烦,不如直接买个充电器

网友:
X鱼8块3个牌子的不比这个好?

网友:
扫码免费用,然后扫完之后出来一个广告吧?

网友:
满大街的额快充,过时了

网友:
家里到处都是充电器,何必要折腾的用它?

网友:
二维码扫码充电器免费版?破解版吧,要不是扫码看广告免费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