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现在固态u盘能买国产吗?海康和长江的固态u盘能买吗

楼主(2025-05-03):
不做重要数据备份,旅游期间暂时备份手机视频,再拷贝一点电影
海康和长江的固态u盘能买吗,有没有推荐,高速和普通速度差别大吗

网友:
长江海康还算靠谱

网友:
国产或者进口其实都是组装厂,主控和NAND颗粒从来不是一个工厂出来的,SanDisk那种除外,所以买谁都一样,备份多几个才是王道

网友:
国内保修不一定信的过

网友:
海康的S1000是慧荣2320的主控,256G的才249,读写能1000M左右,速度绝对够用,保修应该也可以吧。
实在不行可以自己找软件开卡

网友:
重要数据多备份。

网友A:
正品有保就没什么不可以买的
至于数据,国际大厂也不保数据丢失恢复的

网友:
长江存储的自有品牌至钛可以选,其他所谓使用国产颗粒的还是算了吧。

网友:
国产的U盘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不好说, 一个是写入速度,
另一个是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品有保就没什么不可以买的
至于数据,国际大厂也不保数据丢失恢复的

质保时间长不等于质量好,所谓有保就是坏了就给你换个新的,换新的钱已经提前收了,有一部分不坏就赚到了,数据没了还是麻烦。

网友:
长江的还可以

网友:
舍不得买大品牌的吗?
这玩意儿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国产颗粒很不错的  只要不是扩容的

网友:
海康的U盘主控和颗粒换得很随意,好坏难料。
长江是做U盘的吗?
颗粒品牌和U盘品牌是两码事,长存的黑片也是满大街都是。。。

网友:
长江颗粒保证,然后就是用什么芯片
usb3 有5g 10g 20g 3种速度,自己选择

网友:
能买,只是品质的差别,都能用

网友:
这玩意通常没问题,为了保险起见最好双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