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mf50万用表测试线

楼主(2025-05-03):
拆了一个MF 50老表,然后发现了两根测试线,单根2米3长,内阻40mΩ,一九七八年的表,都是绕线电阻和红泡电阻,显线特别软,然后摸着手感和现在的硅胶线特别像,但又不是硅胶,它特别有韧性,现在的硅胶应该没有这么有韧性,拽不断,现在的硅胶从开口处一撕就拽下来了,不知道有没有认识的是什么材质,自带保险丝用的100ma保险丝

网友A:
测一下线阻大不大

网友:
这测试线看着挺方 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线阻大不大

测量一下内阻,2米3长,40mΩ,应该有0.75线径了

网友:
老表可能橡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橡胶线,

橡胶时间长了不是应该会老化吗?这个外观都很胀应该会老化的才对。

网友:
可能是TRVV线。
TRVV电缆是一种铜芯聚氯乙烯绝缘、护套的拖链用软电缆,可称为柔性、高柔性或超柔拖链电缆。

网友:
带保险的橡胶线不错。

网友:
老货的用料没什么可说的

网友:
带保险的橡胶线

网友:
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网友C:
线芯有多大??

网友:
这个是什么线,内阻还是比较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芯有多大??

应该1平多了内阻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