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焊接贴片电阻时,锡要少

楼主(2025-05-03):
今家里的LED数字钟突然接触不良,原以为插头插座,后来确定是内部电源的问题,很薄的小板子,拿着电源小板只要轻轻动,电源输出就频繁通断,这给测量分析增加了很大难度,
放大镜目测无虚焊,缩小范围次级回路没问题,整流滤波没问题,遂拿烙铁焊接引脚并逐一通电测试,最后都焊了一遍,故障依旧,
最后分析,这种情况应该是那几个贴片电阻的问题了,不行就挨个换吧,
先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并晃动线路板,发现出现故障时一个681电阻两端电压稍有变大,拆下更换后正常,

仔细观察换下的电阻,一端金属膜整体脱落,由于电阻下面有胶,补焊时未发生移位,也就没发现,,,像这样的电阻故障除温度变化板子翘动因素外,再就是焊接电阻时焊锡过多的缘故了,焊锡把整个电阻端部包裹了起来,温度变化板子翘动产生的拉扯就容易把电阻的端部整个拉扯掉,如果焊锡少,这个拉扯力就集中于电阻底部,到了上部会有很大程度的位移缓冲,端点不容易断裂

网友A:
都是设计的问题!前面买了个温控器,垂直板用锡焊接的,强度坚不说了,铜皮特别薄,稍微一晃动就断了,那么大的板子空间,用一根头发丝一样的铜箔连接,这产品还大批量生产,十年前这样设计电路,到现在还是这样,一点都没有改进,厂家都是有意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设计的问题!前面买了个温控器,垂直板用锡焊接的,强度坚不说了,铜皮特别薄,稍微一晃动就断了,那么 ...

厂家控制寿命,定期买新更换

网友:
的确,贴片元件,锡多会且不会自动归位,锡少适中刚好有个拉力归位。

网友:
无图无真相...

二○二五年五月三日

网友:
焊锡要适量,不可过多或过少!

网友:
谢谢楼主,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