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的扩展坞不兼容,这次换DELL的护展坞,完美解决问题。

楼主:
上次淘的联想40AC扩展坞由于不兼容导致无法使用,还是本着以最小的成本来做事的原则,在某鱼上淘了剪线的WD19TB扩展坞和连接线,再自己更换,完美解决问题。

1、DELL这款扩展坞这部分设计为可更换结构,可以在主机上直接插拔。同时连接线也不是焊在主板上,也是可更换的,这点DELL设计的还是不错的。

2、可更换主板正反面,引线与主板的连接,是参照CPU的接触方式。主控用的intel的芯片。

3、主机底部是一层橡胶材质,用胶粘在底板上,胶是不干胶,较容易撕开;底板是一块很厚的金属板,拿在手里很有分量。从这两点的用料上来看,DELL的产品质量还是值得信赖的。

4、拆开后的外壳里面一层金属板屏蔽层,主板带散热风扇。还有一点不得不提,不管是外壳还是主板的固定螺丝,都是同一型号,能做到这点,证明设计能力很强。

5、主板的正面和背面。这款主板型号为WD19TB,带音频功能,还有一款型号为WD19S,不带音频功能,后面在一起对比差异。

6、这是WD19S的主板正面和背面,可以对比下少了哪些芯片。

7、散热风扇

8、在这里顺便提醒下,DELL的产品所用的电源接口是有三根线,中间的插针连接的是信号线,并且DELL电源不都是通用的,如果不匹配,是无法充电或开机的。我这两个护展坞的电源是折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能匹配的电源。

网友:
接口与方案是决定代换成败的关键

网友:
主要还是接口要匹配

网友:
做工还是挺好的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不兼容也很正常啊。

网友:
红圈,是什么接口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