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大夏龙雀 WF-25 ESP32C2 MQTT明装开关 homeassitant自动发现 智能家居

楼主(2025-05-03):
由于家里装修已经完成 但是很多开关位置留的并不是很合适,正好前一段时间wf-25便宜买了四块,真正做起来发现买少了。。。哈哈
所以有了这个智能开关项目,使用明装底盒,目前用的最便宜的国际电工的,使用电池供电,内置电池充电电路,后期会考虑做成直接放在开关盒内,因为功耗极低 使用mos断电所以不使用时,放点基本为电池自放电。不存在低功耗模式耗电问题。这是我的第三代,第一代使用焊线组装加esp32solo实际测试三个月没有充电 还依然没有问题。这次正好完善一下程序,最开始用了猪小呆编译的aiduino编写,但是存在io响应慢问题,使用io自举总是延迟,应该是arduino的编译设置问题。曾经一度想放弃。直到发现PlatformIO也支持了EXP32C2的编译,使用arduino框架编写了这份程序,测试自举正常。该程序包含homeassitant自动发现,wifimanager自动配网以及配网页面配置按钮数量mqtt主题IO映射等参数,按键(程序内部规划了3路+一路使能所以可以做四个按键)实际电路还是只做了一路的pcb后期看反馈再增加。

同时引出了所有可用io,可以自行添加温度传感器等,进行mqtt上传

固件发布地址  包含pcb文件以及程序固件   http://m.ajk.life:5000/sharing/fHLPMa87J

# ESP32-C2 MQTT智能开关控制器

楼主:
占楼,后续补充,普通开关改造自回弹开关,也就是淩动开关。本pcb完全适配淘宝最便宜的明装开关安装位置

楼主:
# ESP32-C2 MQTT智能开关控制器 - 安装指南

本文件夹包含ESP32-C2 MQTT智能开关控制器的预编译固件和相关文档。以下是安装和使用指南。

## 固件文件说明

firmware文件夹中包含以下文件:

- **ESP32C2_MQTT_Switch_v1.0.7.bin**: 主程序固件
- **bootloader.bin**: 引导加载程序
- **partitions.bin**: 分区表文件

## 烧录方法

### 方法一:使用esptool工具烧录(推荐)

1. 安装Python和esptool工具:
   ```
   pip install esptool
   ```

2. 将ESP32-C2开发板连接到电脑

3. 执行以下命令烧录固件(替换COMx为您的设备端口):
   ```
   esptool.py --chip esp32c2 --port COMx --baud 460800 --before default_reset --after hard_reset write_flash -z --flash_mode dio --flash_freq 40m --flash_size 2MB 0x0 firmware/bootloader.bin 0x8000 firmware/partitions.bin 0x10000 firmware/ESP32C2_MQTT_Switch_v1.0.7.bin
   ```

### 方法二:使用ESP Flash Download Tool

1. 下载并安装[ESP Flash Download Tool](https://www.espressif.com/en/support/download/other-tools)

2. 打开工具,选择"ESP32-C2"芯片

3. 设置以下烧录参数:
   - bootloader.bin: 0x0
   - partitions.bin: 0x8000
   - ESP32C2_MQTT_Switch_v1.0.7.bin: 0x10000

4. 选择正确的COM端口,点击"START"开始烧录

## 首次使用配置

1. 固件烧录完成后,设备会自动创建名为"ESP32C2_AP"的WiFi热点
2. 使用手机或电脑连接此热点
3. 自动弹出配置页面(或手动访问192.168.4.1)
4. 在配置页面中设置:
   - WiFi连接信息
   - MQTT服务器参数
   - 可选的GPIO引脚配置

## 更多信息

详细的使用说明、接线图和配置方法请参考README.md文件和docs文件夹中的文档。

## 故障排除

如果遇到问题,请尝试:

1. 确保使用正确的COM端口
2. 在烧录前按住ESP32-C2开发板上的BOOT按钮
3. 烧录完成后按下RST按钮重启设备
4. 如果设备无法连接WiFi,长按重置按钮5秒以上重置配置

## 技术支持

如有问题,请参考文档或联系项目作者。

楼主:
这是第三个版本的pcb,移动了typec位置。更适配明装底壳。目前第四版本准备缩小pcb适配多按键。直接放到墙壁内嵌底壳内

网友:
软硬件开源,赞一个。

网友A:
没有看到继电器,你是怎么实现开关控制的呢?

网友:
好像只是个发射端,没有配套的接收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继电器,你是怎么实现开关控制的呢?

有没有可能是用这个控制继电器模块的,继电器模块那电压也不太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继电器,你是怎么实现开关控制的呢?

祝贺恭喜阿呆,你的代码也开始传播了

阿呆是个有理想的人,为你点赞

网友B:
楼主,为何你要用明装开关?新装修的居所,用明装开关,你不觉得突兀吗?

采用锂电池供电,是因为装修没有为开关预留零线(N),而无法完成供电吗?

网友C:
我觉得还是传统的开关好,用无线的万一坏了或者不稳定就操蛋了...

二○二五年五月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继电器,你是怎么实现开关控制的呢?

这是开关  远程控制   类似于随意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传统的开关好,用无线的万一坏了或者不稳定就操蛋了...

我改装的就是在原来的双控上改的,一点也不影响,就算无线的坏了也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何你要用明装开关?新装修的居所,用明装开关,你不觉得突兀吗?

采用锂电池供电,是因为装修没有 ...

是的  因为房子装修 是好几年就做好的  在老家住的少 不准备再大改了 所以 就是打个补丁来处理  目前这个就是初版 后续肯定还要再美化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改装的就是在原来的双控上改的,一点也不影响,就算无线的坏了也不影响 ...

+1,这个好...

二○二五年五月三日

楼主:
# ESP32-C2 MQTT智能开关控制器

基于ESP32-C2开发的MQTT智能开关控制器,支持WiFi配网、参数保存和远程MQTT控制。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开关  远程控制   类似于随意贴

楼主,我也疑惑,您是通过什么实现灯的开关,也就是220v市电与灯的回路,不用继电器,如何通断呢?

你这种还保留琴键开关的,实际琴键开关是做ESP输入信号的

ESP才是控制的枢纽,难道不是这样吗?

随意贴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现在明装开关其实只负责实现琴键开关与HA的通信

将灯的继电器控制放到灯具里面,那里还有一套E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疑惑,您是通过什么实现灯的开关,也就是220v市电与灯的回路,不用继电器,如何通断呢?

你这 ...

就是我的实际的继电器位置在其他地方  我可以免布线实现控制

网友:
刚搭好pio环境,帮忙看看这个是怎么错误了呢。

HARDWARE: ESP32C3 160MHz, 320KB RAM, 4MB Flash
DEBUG: Current (esp-prog) External (esp-prog, iot-bus-jtag, jlink, minimodule, olimex-arm-usb-ocd, olimex-arm-usb-ocd-h, olimex-arm-usb-tiny-h, olimex-jtag-tiny, tumpa)
Error: This board doesn't support arduino framework!
PACKAGES:
- framework-arduinoespressif32 [url=home.php?mod=space&uid=3057940]@[/url] 3.10006.210326 (1.0.6)
- tool-esptoolpy @ 1.30100.210531 (3.1.0)
- toolchain-riscv-esp @ 1.80400.0 (8.4.0)
================================================================= [FAILED] Took 1.44 second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继电器,你是怎么实现开关控制的呢?

我自己察言观色悟出了其中奥妙
楼主的设计你把它想成带琴键开关的大号遥控器就行了
也只有遥控器才能小锂电供电3个月,楼主的设计也很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