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也来拆一流行一时的电源

楼主:
       是否流行我不清楚,诂计也是智商税产品。来源废品。

电路采用分层设计,塑料外壳用卡扣方式固定,有点难拆

电源板反面,次级整流二极管是亮点

电源板正面,用限流电阻代替了保险,滤波电容和电感,次级电容选料还行

扫码控制部分

底层电源板

两层之间电气连接

已改直通电路

网友A:
居然舍得用固态,良心还未完全泯灭

网友B:
不错呀,还带蓝牙功能

网友C:
这会是快充?鬼才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呀,还带蓝牙功能

那颗蓝牙芯片是成本大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居然舍得用固态,良心还未完全泯灭

用的是同步整流IC不是普通肖特基,没有好的滤波电容次级纹波会很大,我曾经整过这个方案后来是加一级LC滤波才把输出纹波消下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会是快充?鬼才信呢!

5V2A的方案,快不快看充电设备了.

网友:
不知道是几伏多少安的,看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2A的方案,快不快看充电设备了.

没有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会是快充?鬼才信呢!

没有,是否有看次级整流电路有多种输出或反馈使输出电压变化及通信协议芯片和数据线,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也过得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同步整流IC不是普通肖特基,没有好的滤波电容次级纹波会很大,我曾经整过这个方案后来是加一级LC滤波 ...

理论上同步整流奇偶波纹是大些,充电对电源要求不严格

网友E:
比刚才那个强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会是快充?鬼才信呢!

就靠时间赚钱的,怎么会给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同步整流IC不是普通肖特基,没有好的滤波电容次级纹波会很大,我曾经整过这个方案后来是加一级LC滤波 ...

是同步整流通过c6脉冲使电路导通。可以显著提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刚才那个强一点

估计这产品还要早些出现,是比较老的电源

网友F:
淘汰产品不能说是智商税哈哈,以前小屏手机充电完全够用,毕竟那做工和用料摆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汰产品不能说是智商税哈哈,以前小屏手机充电完全够用,毕竟那做工和用料摆在那 ...

指扫码收费。

网友:
刚才也看到一个,这个做工要好一些。

网友:
黄米粒电容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