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增压泵压力开关老是坏,那个触点会烧,加个电容消火

楼主(2025-05-03):
加个电容,其实还应该有个电阻,不过发现没单独一电容效果好

网友:
接触器可以这样搞不

网友:
那会老有几十ma的电流通过

网友A:
不用接电阻 就电容就OK 0.22UF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接电阻 就电容就OK 0.22UF就好

是的,接一个电容好现就没有了

网友:
用这个开关控制大点的接触器

网友:
给电磁感应电流打通一条释放的道路。你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手!

网友:
以前玩具电机上都并一个小电容

网友:
一般来说电动机就是应该加一个电容的,还能消除火花干扰。

网友(2025-06-06):
我是用它控制一个小电源再控制一个空调用的大电流继电器,坏了换继电器

网友:
效果好吗?见过白金点火点上必有一个电容,据说主要是消除火花干扰的。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