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艺能SN2000VA 220V转110V变压器,版友讨论后无法改点焊机或隔离电源

楼主(2025-05-03):
刚问复印店老板那买的艺能SN2000VA 220V转110V变压器
尺寸20×16×9cm,净重3.6kg

氖泡已烧黑不亮,自己从带灯开关里拆了一个换上

内部一个大环牛

可惜是直径1mm的铝线
买之前我以为是隔离变压器,
原计划把次级绕组把线拆下来并线重新绕
(全部利旧不用买线的如意算盘)
但一拆开就这被接线整懵了,
到B站补了自耦变压器的课才整明白

1.点焊机
微波炉变压器通常是拆掉次级,重新绕四圈
但如果用自耦变压器做点焊机,
就只能把原来的全部绕组当初级
中间两个抽头不管,
自己买35平方铜线绕次级,但不知道绕几圈?
特来向各位班友请教,

2.如果做不了点焊机,
还可以把4个线头重新接线(接两个抽头,分开输入和输出),
能可做个1:1的隔离变压器(这铝线1000W还行)
也算能废物利用

讨论上面两种改装都很难
这货是只能继续当110V变压器
改造计划落空
我用不着,已挂咸鱼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热心版友的解答
1.坑我替大家踩过了,确实没法改点焊机,只能当自耦110v变压器用,
2.这个牌子确实做工差手工绕线没隔离,做工差没有改装价值
3.铝代铜也好多年了,不太可能买到铜的

楼主:
之前打的如意算盘:
思路打开-放弃微波炉,用打印机变压器做点焊机

楼主:
上个月筹划微波炉点焊机失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4312-1-1.html
一是废品站把微波炉变压器价格抬起来了
二是从绕次级要买线也挺难

今天想到很多洋二复印机都拖个两千瓦大铁疙瘩变压器,看别人拆过是环牛,比微波炉的优势太多了
1.降压高功率,次级线粗,
2.绕在外面好拆
3.拆下来次级线还能并线再利用。
4.大铁壳子空间足够装控制板,
简直先天点焊机圣体。

楼主:
拆开一看,以前想法2、3楼很多是空想,怪自己之前不知道自耦变压器

网友A:
你这个改不了1:1的隔离变压器吧(110V的可以)?

网友:
改隔离变压器也是大工程。这变压器一看就是手工绕制的,自耦的线圈间没有隔离绝缘处理,需要全部重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改不了1:1的隔离变压器吧(110V的可以)?

我用今天现学的自耦变压器原理,推断220v转110v的抽头正好在中间,而且中两根抽头一起出来,只要分开,抽头前后的线长度应该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今天现学的自耦变压器原理,推断220v转110v的抽头正好在中间,而且中两根抽头一起出来,只要分开,抽 ...

比例是这样,但你不能用承载110V的线圈接220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例是这样,但你不能用承载110V的线圈接220V吧?

懂了,看来这货只有原来用途了

网友:
这东西跟点焊机距离有点大。线缠得有点乱,铝线,估计硅钢片都不一定有。
以前看过收废品的拆杂牌功放环牛,就是破铁皮代替硅钢片,还是一段一段缠起来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等你研究好了学习一下

网友:
和自耦变压差不多改隔离变压器缠的圈数多做点焊焊机省事

网友:
中间黑色,被胶封印了?

网友:
正研究光伏,20KVA吓一跳,细看是2KVA,15cm的直径做隔离的1KVA差不多
这种自耦为了实现最大功率已经把线用足了,原线用作初级的话次级的空间恐不够,不过几圈的事,可以试试
每伏匝数可以用细线绕几圈测出来
想彻底就拆了看铁芯品相和截面积,然后重新设计、绕

网友:
这变压器绕的也太粗燥了吧

网友:
要是铜线这价格就美了

网友:
关键还是输出电流达不到要求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自耦的,双线并绕中心抽头,改1:1互藕要加饶一样多圈数,底子也不好。点焊功率好像小了点,否则很简单,粗线加饶就是了,随便找根线先绕三圈测电压计算每伏匝数,按三圈长度计算次级所需电压需要的线长。350W吗理论上出三伏大约可以负载100A,当然瞬间150A估计也行但会掉电压。想做隔离变就难整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