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液晶电视LED32K20JD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5-05-03):
朋友的海信电视,使用过程中黑屏,电源指示灯不亮,让帮忙看下。

拆机后目测没发现问题。先串灯泡上电,测量电源板310v电压波动较大,怀疑电源保护。拔掉电源板到主板的排线,重新上电,310v正常稳定,直流低压输出恢复正常,说明问题在主板。

仔细观察主板后,发现一个芯片旁边贴片电容处有打火现象。万用表测量此处三个贴片电容,有两个已经短路。铜箔也断了,拆掉两个短路的贴片电容,恢复铜箔,重新串灯泡上电,电源板各电压已恢复正常,说明故障已排除。根据芯片规格书,此处是供电电容12v电压,手头没有贴片电容,就用电解代替,焊接好电解电容,重新上电,背光已点亮,说明没问题。

壳子装好,插电再次测试开机,果然背光会亮,不出图像。擦,显示屏排线忘插了,再拆一遍,把显示屏排线插上,重新开机,屏幕恢复正常。

一个人操作,万用表测量拍照不好操作,测量照片没有,只有板子的一些照片,坛友们凑合着看。

部分芯片有特写,后期有需要的坛友可以参考。

我其实不会修,维修过程中,请教了几位朋友,在朋友们的指导下,才把这电视修好,向几位朋友表示感谢!

手机发帖,不足之处希望坛友海涵!

网友A:
下次可以边修边问AI,一样的效果

网友B:
亲戚家的一台创维42寸的电视,接通电源后要重启好几次才能开机,帮着买了同款拆机电源板换上还是这样,然后考虑是不是买个同款主板再试试。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换上去的电解电容的容量是多大的?如何确实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可以边修边问AI,一样的效果

一些专业性的东西,感觉ai可以给个方向,不能全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戚家的一台创维42寸的电视,接通电源后要重启好几次才能开机,帮着买了同款拆机电源板换上还是这样,然后 ...

开机时可以测量电源板的低压直流电压,看电压是否稳定。或者测量主板电容的几个关键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C:
这故障点挺明显的

网友D:
低压DC-DC电容居然也打火?

网友E:
海信的质量很不错,我家有台用了10几年还健在,其它品牌的早就坏过修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故障点挺明显的

我第二次观察才发现故障点,我有点粗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好了就行

感谢回帖,论坛有你更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压DC-DC电容居然也打火?

是的,一共三个贴片电容并联,其中两个已经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海信的质量很不错,我家有台用了10几年还健在,其它品牌的早就坏过修过了 ...

这台11年了,几乎每天都开机,寿命还不错。感谢技术大佬的回复

网友G:
海信的主板,遇见几次贴片电容烧黑故障了,电容下边电路板都烧黑碳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海信的主板,遇见几次贴片电容烧黑故障了,电容下边电路板都烧黑碳化了。 ...

坛友早安,这个铜箔也烧断了,这款主板某宝三十元左右,想自己维修试试,竟然修好了

网友H:
什么手机拍的,很清晰啊,技术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手机拍的,很清晰啊,技术也可以.

手机是红米k50凹戳,我属于差生文具多,技术小白,能修好全靠朋友们,坛友帮忙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戚家的一台创维42寸的电视,接通电源后要重启好几次才能开机,帮着买了同款拆机电源板换上还是这样,然后 ...

如果卖家发了主板替换还是不行建议检查一下其他地方
不敢说绝对,一般卖家发的板会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