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手机上编译到烧录通关了,记录下在手机上使用sdcc编译c51。

楼主(2025-05-03):
书接上回,说是搞定了烧录,那就只差编译了,早年就听说sdcc了,但由于被唬到,以为很难,一直没试过,今日一试,好像也不复杂呀,典型的拿来主义,直接拿来就可以用的玩意。简单记录下过程。
一,先把linux搞到手机,同样隔山打牛。
手机安装termux,在里面安装proot-distro,装好ubuntu,这步骤termux上有详细的说明,不过多废话。装好,login进入proot-distro login ubuntu,先uname -a看下自己是什么架构的,比如我的aarch64,应该基本都是这架构。看完exit退出。

二,去sdcc官网下源码,从它家网站主页进,防火墙似乎有点挑IP,容易陷入爱的魔法转圈圈,死循环,难道是我浏览器的原因,而这时的你就是21世纪现代版孟姜女哭长城,没咋用,要不然歌白唱的嘛!万里长城永不倒。

但奇怪的是似乎从这里进正常点,它两是一家的吧?wiki百科给的是这个站点。

进入查找sdcc下载页面链接,找snapshot-builds的,下载对应前面看的架构的。似乎2个站点下载页面还有点区别。
A

B

三,
①,termux里把下载好的.tar.bz2包,复制cp到工作目录来,tar解压,例如:tar -jxv -f sdcc-snapshot-aarch64-linux-gnu-20250421-15375.tar.bz2 -C ~/testwork/,解压会得到sdcc目录和文件。

②,接下来复制sdcc这个目录到ubuntu,例如我的:proot-distro copy sdcc ubuntu:/home/user/testwork    (当然你也可以共享目录)看提示,复制完成后login进入ubuntu,cd去到工作目录,然后根据share/doc/sdcc/install.txt给的内容提示,直接一个复制命令解决所有问题,如:cp -r * /usr/local。
等待一小会,等复制完成目录出现,见证奇迹的时刻 sdcc - v 看下版本,妥妥的了。

也许有人说不是可以直接apt-get install嘛?试了,库中无包,可能野生的linux,没人喂奶吃,上不了族谱,又或者软件库源本身就没有,管它呢,这不是也能用了嘛。
四,
①,目前sdcc内置include的文头文件,只有stc12和stc89的,不难,还是拿来主义,github搜stc-header,sdcc stc15取得相关stc15头文件,git克隆下来。似乎看到还有脚本可以对stc官方的头文件自动改造的。
②,把相关头文件,复制进/usr/local/share/sdcc/include/mcs51下,(都是mcs51架构的,大家都放统一这里,那就放这里吧,反正一堆用不上的芯片头文件,引用的时候记得用上就得了,例如#include "mcs51/STC15Fxx.h")
③,可以愉快的玩耍了,写个测试tast.c测试下。

五,编译,简单,例如
①,sdcc test.c ② packihx test.ihx > test.hex
这就有了烧录文件了,其他的参数选项这里就不废了,也有makebin可以生成bin文件,自个研究去吧。完成后生成的文件如图,该有的都有了。

大婶一般都写makefile编译,这么玩也不难,但砸这就什么简单什么来就已经够用了。
sdcc下的代码和中断函数的声明等,与keil有点点差别,也不废话了,明眼人看下头文件,或者谷姐一下,基本能知道个大概。
②,回到termux,再把hex复制出来,搞定。
例如我的,proot-distro copy ubuntu:/home/testwork/beep/test.hex ~/storage/downloads
接下就是使用前回书的apk烧录了。测试,一切正常,程序结果对应现象,IO口都可1秒闪烁,没问题,到此终于实现stc15w4k56s4在安卓端从编译到烧录的全过程,也算是通关了,蹭上一帖,是不是很好耍,手机码一码,能躺着把钱挣?
就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
为毛用手机,虚拟机不香么???

二○二五年五月三日

网友:
高手都是不走寻常路

网友:
跟看天书一样,晕头转向的。

网友:
手机上也能安装linux  ubuntu啊,最近用DeepSeek+python写了个安卓小软件,用ubuntu搞了好久都没打包成功,好郁闷!

网友:
其实所有编程都是这路数,不过是有些路踩的人多,好走了一些

网友:
楼主再出个APK呗,我们拿来用就好了。

网友:
楼主,你这样痴迷手机当生产力
你这是给台湾名嘴黑大陆人买不起电脑
人人都只会用手机,提供素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