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usb带无线的东西,还能插手机卡,这是什么?

楼主:
过节收拾家里翻出来的,都忘记哪里来的了,还用了一个自封袋给装上的,东西虽忘了哪里来的了,但是东西在家里时间是有挺长时间了,十来年吧,一直没扔掉,现在断舍离,把一股脑没用的全扔了

仍前先拆开看看,发个帖子赚点家元,也是它最后的贡献把

整体长这样,带个天线很新 一直用自封袋装着的

接口 usb接口 没那好奇功夫 也没插着试试

指示灯和天线接口

里面原件挺多的,还集成了一部分

芯片型号

日期 奇怪 底板挺新的,这块板子却很旧,拆机货?

背面,一个插卡的卡槽

卡槽打开,里面一张老式的手机卡

拆解完毕,全部仍进装废品的袋子里了,把那些电子类的废品全送给废品站了
一大袋东西 挺沉的,然后从他那白拿了一本书,我觉得蛮不错的。

网友:
外壳上写了,GSM MODEM...

二○二五年五月三日

网友:
无线猫,当时这东西上网还需要拨号

网友:
2G的上网卡,模块是拆机的,所以显旧

网友:
笔记本外置2.5G上网卡,走手机流量那种,不是WiFi

网友:
看着像以前的无线网卡

网友:
拆机帖挣M币?别做梦了,论坛不是以前那个bbs. mydigit. cn了。

网友:
以前的上网卡吧。

网友:
GSM调制解调器速度很慢啊

网友:
看着挺大的还带天线,USB口能抗住?

网友:
古董,可以当文物收藏。

网友:
PL2303,COM转USB

网友:
GSM MODEM,GSM制式的调制解调器,一般设备上用的都是串口,实现远程数据通信。

网友:
一大堆,就换一本书?有点亏。

网友:
某一种猫猫

网友:
这是以前的一种猫 放进一个水池里用的  懂得就懂 不能明说 容易河蟹  以前某些垃圾短信就是用这玩意搞的

网友:
无线上网卡

网友:
当时电脑adsl拨号上网时,用过这种GSM MODEM无线上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