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兄弟pt-d200标签打印机拆机改锂电池

楼主(2025-05-03):
隔壁论坛淘了一台坏的兄弟pt-d200标签打印机

鼓捣一番,机器修好了

这个是用6节7号电池,太贵了,还是改锂电池

绿色的是裁纸刀,下面是热敏打印头

标签纸

实际上是用的热升华技术,打印出来的标签很耐久

兄弟标签机的电源接口设计反人类,外正内负,外正内负,外正内负!

机芯和电源板

和老机器比,这个主板非常简洁,一个主控,一个电机驱动,反面一个存储器

找了2个压箱底的手机电池

电池串联

x宝买的锂电池充电板,5v升压充2串锂电池

这个板默认充电电流1.5A,太大了,将2个并联的电流设置电阻改为串联,100k和180k

实际充电电流0.3A左右

找了一个typec口的小充电板,拆掉元件当电源插座

电源口

安装好的样子

完美

网友A:
热敏的好像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吧?

话说为毛不用升压板升到9V呢,这样直接用4056这种烂大街的充电板就可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敏的好像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吧?

用升压板供电这个机器会花屏死机,可能是升压电路有干扰

网友:
实用性改造,好

网友B:
8V左右的供电,电压有点低了吧?

网友:
本子特有的外正内负

网友:
引用 网友B:
8V左右的供电,电压有点低了吧?

7号电池没电时电压大概是0.9V吧,所以这个用8V供电肯定是没问题的...

二○二五年五月三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升压板供电这个机器会花屏死机,可能是升压电路有干扰

输出加电容或者电压调低点?

二○二五年五月三日

网友:
我用的7号镍氢电池,没电了就冲

网友C:
这电流表是学校教学用的吧

网友D:
改的实用,图片拍的真好。

网友E:
这种母头应该更漂亮。

网友:
续航应该更久了

网友:
改得不错,恭喜楼主捡宝了。

网友F:
那个平衡充模块均衡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流表是学校教学用的吧

应该是教学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的实用,图片拍的真好。

谢谢夸奖!不烟不酒,就这点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母头应该更漂亮。

本来准备买这种的,不过等快递到家,可能激情就没有了,说不定就烂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平衡充模块均衡效果怎么样。

没有测试过,如果测试需要找二个不一样的锂电池测试,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测试过,如果测试需要找二个不一样的锂电池测试,看看效果

感觉不需要找两个不一样的电池,只要两个电池初始电压不一致,偏差大点,应该就能看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