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爬楼顶修太阳能

楼主:
不到一个星期爬了两次楼,还好不用从楼下往六楼抬梯子,不然更悲催的,回水管脱节是老毛病,几年前就出过这毛病,上个月初太阳能回水管不回水了,以为是又脱节了,只能爬楼顶,那个口还小,一百四十五的我还有些胖,上不好上,下不好下,上去一看,上水管脱节了,水都漏没了,走时还把回水拔出来看看,也没在意下边的管子是否脱节,修完没三天,又不回水了,只能又爬,

网友:
十几年前我也能爬 爬上爬下的换个探头很轻松 前年水管接头脱了 要了老命了 难道要买热熔机?最后发现了跟气管一样的速接接头 反正这管子不承受多少压力  换上到现在也没漏

网友A:
原来是“太阳能”热水器...

二○二五年五月三日

网友:
我们我们这边这种太阳能热水器越来越少了

网友:
用铁丝上下各捆一下,把上下铁丝再连接起来

网友:
换新换新换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直接换成PPR热熔的

网友:
有自己的屋顶真好,可利用太阳能源

网友:
不好用,还是太阳能发电余电卖电网好

网友:
管子后面没有白铁皮的反光板的吗

网友:
受力不行,外面搞一个立木绑上试试

网友:
以为是修理太阳能光伏板什么的。

网友:
太阳能热水器还是很耐用的,我家的用了20多年了,当时3800元,可以4个洗澡,就换个温度传感器。。

网友:
那些年,一直也想给家里装这么个东西,但后来也一直没装,不知道这个好不好用

网友:
太阳能热水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太阳能”热水器...

不是太阳能发电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太阳能发电板啊。

没毛病,毕竟太阳能热水器也是太阳能嘛...

二○二五年五月三日

网友:
太阳能热水器,夏天水温能烧到100℃,之前用普通混水阀很难调到合适的水温,后来发现了恒温混水阀才解决了水温难调的问题。

网友:
夏天用不着。冬天不够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