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小米充电头

楼主(2025-05-03):
手头两个小米充电器,一个33W一个67W。但是没有小米手机

楼主:
33W的断开电源可以持续亮U表两秒左右,67W的断开电源就没输出。是不是67W的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33W的断开电源可以持续亮U表两秒左右,67W的断开电源就没输出。是不是67W的有问题呀? ...

应该是33W的输出滤波电容比较大,或者67W的输出端并联的电阻阻值比较小,还有可能是67W的输出滤波电容变小了。

网友A:
手称重量,过轻可丢弃,轻敲外壳,有空鼓声壳丢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称重量,过轻可丢弃,轻敲外壳,有空鼓声壳丢弃

两个都有简单甄别,磁铁不怎么吸,重量和网上原装的基本相符!

网友:
充别的手机也可以哈。

网友:
这倒真没有观察过,看各位老大们有没有什么说法

网友:
粗粮的东西被电车毁得差不多了!!

网友:
别的手机也可以,但是只是一般快充,达不到33或67,线和协议的问题

网友:
小米私有协议,没手机不好测的

网友:
没有用过小米红米手机。

网友:
  顺丰到付解君忧

网友:
买个粗粮手机充电试一试
为了一碟醋包顿饺子,顺便为M国高通芯片做下贡献

网友:
能用就好,看看充电电流吧。

网友:
都是A口的吧,注意看一下A口触点处多了一个触点,这是小米魔改的。5块钱一根的带协议芯片的线缆,能启动67W的PD。
我从坛友那购了一个,用这跟线,能启动PD诱骗20V,给T12,达到50瓦,也能给小米笔记本充电(65瓦)

楼主:
其实我就想知道,正常的67W充电器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刚才试了一下,67w充电头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据我的红米67w充电头特性看。
直接原装线插上没问题,快充67w激活。
用第三方非魔改线直接插上,输出没问题,但不能激活私有快充。
如果用USB的普通四线表插上第三方非魔改线,输出没问题,但不能激活私有快充。
如果用USB的普通四线表插上原装线,不能激活充电,无输出。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直接插上表他能亮(因为表没有中间那根魔改的信号线,要想这个头输出,要么中间那根魔改线接通两头,输出高功率协议;要么普通的线利用非私有协议四线接通两头,输出通用的非高功率协议),这就是最大的蹊跷,多半是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就想知道,正常的67W充电器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

所有自带功率开关管的充电器都这样,上负载就能看到输出否则断开,节能和安全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