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OPPO 09-Ks/PERM10手机换屏

楼主(2025-05-03):
手机是表弟媳妇的,据说孩子摔的内外屏全爆已经闲置快一年半,最近要用多部手机才想起来换屏,新屏是表弟网上买的,由于当时他着急有别的事就没充开机测试,发帖前已回信机器充开屏幕没什么问题!
这次唯一不完美地方就是cpu没有涂硅脂,我是去他家换的,他说买屏幕给带了螺丝刀拆机片那些工具我就什么也没带,也是第一次换安卓手机屏就没想到还要涂硅脂这事,在我家换高低把高导GD-2给它安排上

网友:
手机换屏幕要小心,特别是排线。。。。

网友:
手艺不错的说!

网友A:
手巧得很,我有个苹果手机,都不敢自己换电池,据说要加热才能拆开的,不敢动手

最多给儿子手表换过个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巧得很,我有个苹果手机,都不敢自己换电池,据说要加热才能拆开的,不敢动手

最多给儿子手表换过个屏

感谢你的评价,苹果4~8换电池比较容易,10代越往上屏幕越不好拆,拆机前先看看拆机图注意开屏方向注意排线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评价,苹果4~8换电池比较容易,10代越往上屏幕越不好拆,拆机前先看看拆机图注意开屏方向注意排 ...

我的是个8P,电池不行,不敢换,想让人家换又不舍得花那么多钱。现在给孩子留着玩呢,就当个游戏机了现在。我倒是换过5和se的电池

网友:
可以,排雷很重要

网友B:
换屏幕,胆大心细很重要。
越新的机器,越难拆

网友:
会换屏的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屏幕,胆大心细很重要。
越新的机器,越难拆

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安卓用的胶强度一般都不高,苹果用的胶那叫一个结实

网友C:
后壳用什么胶粘回去的?

网友:
换屏幕要小心排线!

网友:
技术不错啊   佩服

网友:
能给手机换屏的都是高手

网友:
换屏要胆大心细

网友:
胆大心细,我换过,然后,爆了

网友:
换屏后又可以继续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壳用什么胶粘回去的?

B-7000软胶

网友:
换屏后满血复活!

今天达上限了,挤不了

网友:
需要耐心的细致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