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12v锂电池盒op118

楼主(2025-05-03):
找到个锂电池盒无输出电压拆开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是那批共享单车拆机电池吧!

网友B:
没有沙子电芯就好

网友C:
电池内阻158.4欧姆,这不是偏高,这是废了。

网友D:
将内阻158mΩ的电池组换掉应该就好了。

网友E:
太阳能路灯的电池组?

网友F:
把那组有问题的换了呗...

二○二五年五月四日

网友:
拆机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那批共享单车拆机电池吧!

明显不是,这是12V的,共享单车不会有这么差的做工,也不会用拆机电池,大概率是太阳能灯的电池

网友:
这镍片连的,很山寨啊

网友:
又是回收电池做的锂电池包,又用报废的话,基本上,寿命也差不多了,没什么利用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那批共享单车拆机电池吧!

可能不是,有可能是用在移动广告灯箱上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沙子电芯就好

这可能不会是沙子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内阻158mΩ的电池组换掉应该就好了。

没有点焊机不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内阻158.4欧姆,这不是偏高,这是废了。

是废了,只好拆除怕影响其他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阳能路灯的电池组?

不知道,不好说什么上用的

网友:
看上去电芯还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那组有问题的换了呗...

是要拆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不好说什么上用的

我这边不少村里拆下来的太阳能路灯就是这种,电池防水盒装着的。不过这个有个开关,太阳能路灯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