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对贴片电阻有点反感,但优点确实不少,考验手抖了

楼主(2025-05-04):
嘉立创打版回来了,立创商场贴片配件买回来,考验手抖的时刻了

网友A:
有丝印的贴片我都还能接受,问题是没丝印的咋办?打个喷嚏全没。。测量都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丝印的贴片我都还能接受,问题是没丝印的咋办?打个喷嚏全没。。测量都是个问题。。!
...

拆下来的大部分无法再次利用,放在板子上,要用再找,拆

网友B:
贴片元件封装大一点的只要焊盘略微放大一点还是很好焊的,这个在画电路板上一定要注意,手工焊接的板子焊盘不能设计的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元件封装大一点的只要焊盘略微放大一点还是很好焊的,这个在画电路板上一定要注意,手工焊接的板子焊盘 ...

0805,再小就很难胜任了,再大价格高

网友C:
买这么多元件,花了不少吧?

二○二五年五月四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这么多元件,花了不少吧?

某宝尽量用红包0元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这么多元件,花了不少吧?

一包华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宝尽量用红包0元购。。。。。。

老账号,没有什么红包,都是满6减一块多钱而已,难,请指教

网友:
祝焊接愉快顺利!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账号,没有什么红包,都是满6减一块多钱而已,难,请指教

淘视频刷,然后开扭蛋。。。我三个号,其中一个直接给支付宝,两个给红包。每天开扭蛋达到120次以上第二天10点能整个0.3-0.5的无门槛;开15次扭蛋可以领一个最大0.2的无门槛,效期3天。慢慢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视频刷,然后开扭蛋。。。我三个号,其中一个直接给支付宝,两个给红包。每天开扭蛋达到120次以上第二 ...

工作量有点高,哈哈,可以用别的代替,比如代打游戏,买基金,股票,或其他的来的多。

网友:
以前对贴片电阻有点反感,但优点确实不少,考验手抖了,确实很难,我最小焊过不到1毫米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某宝尽量用红包0元购。。。。。。

哪那么多红包...

二○二五年五月四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账号,没有什么红包,都是满6减一块多钱而已,难,请指教

看我的:

网友:
年龄大了,眼睛不行了,还是放过自己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作量有点高,哈哈,可以用别的代替,比如代打游戏,买基金,股票,或其他的来的多。 ...

所以免费的才是最贵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免费的才是最贵的。哈哈哈

要做一堆任务的就算了,要是不定时发放的还是不错的,毕竟可以促进消费

楼主:
先做两版,有的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