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次性小米充电器

楼主(2025-05-04):
这个充电器用一次可嘎了。通电没反应。可是之前买的两个都一直用到现在,并且也能大功率充电。原装的大概充30分左右,以前买的那两个山寨的最多也就40多分钟。可是最近买了一个山寨的,直接完蛋。

网友:
竟然固态也舍不得用,差评

网友A:
兴晶泰 MT6761B,最高只有20W左右,倒是USB协议管理控制器是个好东西,北芯

网友:
重量倒是够用

网友:
看这用料不应该是一次性的呀,是不是本地电压高或者不稳定

网友:
仿的也有快充芯片,电源部分峰值18瓦,额定10瓦。

网友:
协议芯片能不能拆下来改作他用?

网友:
一次性的东西也要评?一分钱一分货,没有掉下来的馅饼

网友:
我来参观的

网友:
应该庆幸没有把手机一起带走。

网友:
还好没带走手机,外观看不出真假的

网友:
这种网上号称原装充电器,售价大约三十块左右的。还能显示快充瓦数和小数点,普通用户就信以为真了。一般爱贪小便宜的普通用户极其容易上当受骗。。。

网友:
这个还算好的了,有些放个铁片,更加离谱

网友:
拆开看内部才发现是个山货。

网友B:
明显是假货。竟然还带快充协议芯片,比一般山寨垃圾强。

网友:
大过节大家都在外面玩,你们在家拆东西

网友:
这种山寨充电器能有10W稳定输出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假货。竟然还带快充协议芯片,比一般山寨垃圾强。

快充协议芯片是为了显示那个120W快充瓦数的

网友:
明知是山寨想捡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兴晶泰 MT6761B,最高只有20W左右,倒是USB协议管理控制器是个好东西,北芯

是南芯south c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