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供电口的摄像头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5-05-04):
有新出的安卓口的摄像头么?
最好大牌一点的摄像头

网友A:
这种不就是Micro USB,好像现在用C口的也不多

网友:
现在这种口的,app都跑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就是Micro USB,好像现在用C口的也不多

这种摄像头,有比较新的产品么?

网友B:
为什么非要买这样的摄像头,摄像头坏了,舍不得换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非要买这样的摄像头,摄像头坏了,舍不得换电源?

这种摄像头可以用充电宝供电

网友:
这种一般是5V 2A电源及连接线,很多

网友:
老式的萤石云摄像头采用这种接口,新式的已经改成type-c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