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锂电洗车水枪使用时一定要把电池套起来

楼主(2025-05-04):
锂电水枪洗车洗物品很方便,
使用几年发现用坏了2块锂电池,
故障症状闻着有焦糊味,
拆开发现电路板和小电路板都有氧化和元件故障,
能继续使用但是没法充电。
估计是冲洗时有水雾反弹,或者风吹,
导致锂电池进水,时间长了就氧化出故障了,
洗车本来是为了省钱,但是把电池搞坏就得不偿失了,
要是用的转接头加很贵的大有电池就更不合算了,
当然也可以把电池的电路板拆开,
用UV胶把元件封住防水,
但是锂电芯总防不住,
所以想到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用前找个保鲜袋把锂电池套住,
然后在手柄上帮紧,
这样能改善电池工作环境,
遇到灰尘大的工作环境也能这样保护,
包括把电机包起来使用,但是也得间歇工作主动散热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可以改进一下,用塑料袋把电池包住后,在下端撕开一个口子散热就行了吧,这样水也进不去了

网友:
受过伤的经验才是最真的。

网友A:
电池不做防水的话,报废是迟早的事,我一般是拆开后在电池保护板上喷涂一层油漆,喷漆前只将二个输出极用胶带包一下即可。

网友:
必须是要做好防水的了

网友:
买防水电池是不是价格很高

网友:
经验之谈,受教了

网友B:
厂家的设计师没有想到这样的问题吗?难道真的是闭门造车??

网友C:
我的两年都没怎么用,就抽不上水来了,拆开也没什么水碱,哎,懒得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的设计师没有想到这样的问题吗?难道真的是闭门造车??

我拆开大有的电池,电路板是封胶的,
网上卖的牧田款电池都不封胶,
包括我这个洗车机也是关心牌的,
原机两个电池都是不封胶的,
可见大品牌的都考虑到了进水氧化问题,
杂牌的电池只有用的时候自己注意了,
尤其是借给别人用,一定要用塑料袋防护好,
别人不会爱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两年都没怎么用,就抽不上水来了,拆开也没什么水碱,哎,懒得修了

现在锂电水枪便宜了,买个公版的水枪也就30多元,家里电池都有,用坏了换个机芯也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锂电水枪便宜了,买个公版的水枪也就30多元,家里电池都有,用坏了换个机芯也不贵, ...

好的,谢谢指教

网友:
品牌的电池都没有问题。我的用了几年也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做防水的话,报废是迟早的事,我一般是拆开后在电池保护板上喷涂一层油漆,喷漆前只将二个输出极用胶 ...

这样应该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