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0V内阻无穷大18650修复神器:三棱弯针

楼主:
上次不是拆了个电池包嘛,拆个Airwheel助力车电池包,30节电池仅仅3节有电,其他27节都是0V

内阻无穷大。看电芯像是LG的,尝试用10A的二极管管脚从正极孔内塞入把顶开的安全阀压回去,电压回复到了3V,内阻30毫欧左右。

既然是这样,那何不去弄些弯针(强度比引脚大)来玩玩……
于是去手术室要了三个型号的三棱弯针

拿出一节电池,无电压,给它标个B1

先请出小号工具,从正极孔里面塞入

向另一个方向掰,让进入电池正极盖内的弯头向下压。小号针还是强度不够,针都弯了,效果不佳。
直接上大号针吧

四个孔都进去捣鼓下,这不,电压马上回复了,说明安全阀已经归位

去掉电池仓,正儿八经测量下内阻,28.3毫欧,电压3.1V

放到容量测试仪里

就等看它还有多少容量了。上一个放电到2.5V还有1800mAh

大家碰到这种安全阀被顶起导致无电压、内阻无穷大的18650可以试试。
不过都是由于过充发热导致安全阀顶起,估计性能要下降一些吧。

还有三节正常的,这节测试容量后也去测下,做个对比。

楼主:
二楼占位,放对比结果

网友A:
这个不用针是不是也行,我都是拿12v或者5v大电流充一下就会恢复,不知道啥原理

网友B:
1毫米麻花钻钻个小洞

网友:
这个怕是用不住吧?

网友:
恢复了也用不久

网友C:
难道不怕boo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不怕boom吗?

不怕,它能顶起第一回,就不给它机会顶起第二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针是不是也行,我都是拿12v或者5v大电流充一下就会恢复,不知道啥原理 ...

如果是18650的安全阀顶起导致开路,大电流是无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毫米麻花钻钻个小洞

3mm的才行,1mm即使有个洞,也很难保证在捅安全阀的时候不捅破。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没必要捅了,性能跟安全已经没有了保障,还是买新的用吧

网友:
会玩,小心BOOM...

二○二五年五月四日

网友:
捅过18650,啥牌子的忘了。。。。。后来还是扔了.........

网友:
以前这样的电池都扔了,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运气挺佳,还能恢复。

网友:
不走寻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