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白色的胶是什么胶?是热熔胶吗?买哪种环保?

楼主(2025-05-04):
笔记本适配器里的白色胶有散热作用吗,我刮掉了会不会影响散热?

网友:
导热硅胶吧

网友A:
硬不硬,有点软应该是704硅胶系列,硬胶没有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不硬,有点软应该是704硅胶系列,硬胶没有了解.

用塑料拆机棒可以搞下来

楼主:
刚淘宝找到看了下这种胶没有导热散热作用

网友:
应该是固定作用吧

网友:
我感觉只是防摔作用,没有散热功效

网友:
电子硅胶 固定用

网友:
这颜色可不像热熔胶,估计是硅胶

网友:
导热硅胶吗?

网友:
应该固定用的

网友:
象是704硅橡胶,应该不是散热用的。

网友:
704硅橡胶的导热系数通常在0.1-0.2 W/(m·K),空气导热系数约为0.023 W/(m·K),704硅橡胶的导热系数是空气的4.3-8.7倍。

网友:
最讨厌电路板上的这种胶

网友:
一般不会给你用导热胶,大概率是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