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许老师电桥里用的蜂鸣器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楼主(2025-05-04):
也没看到用三极管驱动,代码里是这样写的:

实物是这样的:

电路图是这样的:

那么它到底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楼主:
从代码看,低电平时喇叭导通发声,而发声时长是通过SPKN递减延时实现的,可见只要一直保持低电平就会一直发声,这不符合无源蜂鸣器的特征(无源需要方波驱动,信号要有跳变才行),因此这可能是一个有源的蜂鸣器?

网友:
这个是有源的

网友A:
和这个点焊机是一样的,低电平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这个点焊机是一样的,低电平导通

看来买错了,昨天下单买了个无源的蜂鸣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买错了,昨天下单买了个无源的蜂鸣器

这个也要买

楼主:
手上没有这玩意呀,用红包1毛多撸的:

网友:
有源的不像?

网友:
无源的一般都用三极管驱动并且电磁蜂鸣器要并联泄放二极管

网友:
这个是有源的,加上电压自己就会响

网友:
无源的弄PWM让它响就行了啊。